关于SIMOTION SCOUT 与CU320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5-11-10):
本人小白,关于SIMOTION SCOUT 与CU320通讯的问题,本人有一个新的CU320 ,我用的SIMOTION SCOUT软件是V5.2版本的,用的PC-ADAPTER USB  接口适配器与CU320 DP口相连,怎么可以与他进行相连,具体步骤哪位大神知道么,之前我在PG端口设置为AUTO 连接,我新建一个项目,里面没有组态,就是想通过查找设备站点进行连接一下,但是在SCOUT界面中  查找设备时,找不到可连接的设备,总显示没有站点地址什么的报错, 上传和下载的条目也是灰色的,可能我的方法不对,哪位大神能具体告诉我怎么用DP口通讯 连接么。

我在网上也找了一些资料,但是连不上,对了CU320没有CF卡,不知道影不影响。

软件界面是英文的,希望大神告知选项!小弟十分感激不尽!!!

网友A:
1. 安装 PC-ADAPTER 驱动,在 SCOUT 的 Options→Set PG/PC Interface 选 PC-ADAPTER (MPI/DP)。

2. 设地址:CU320 的 DP 地址需固定(非 Auto),用面板设。

3. 扫描:Online→Find Devices,选 DP 接口和地址范围扫描。无 CF 卡不影响连接。

  • wkd198088楼主

    前2步都没有问题,第三步有具体界面么,步骤,我的界面没有说的选 DP 接口和地址范围扫描,可能是我太笨

网友:
  • wkd198088楼主

    前2我看了,好像没有问题,第三步就不行了

网友B:
学习一下,看看楼主的辛勤劳动

楼主:
这是界面,就是连不上,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C:
我感觉是虚拟机的问题

网友C:
虚拟机配置改一改

  • wkd198088楼主

    我重装电脑试试把,装一次太费劲

网友D:
针对您使用SIMOTION SCOUT V5.2通过DP口连接CU320的问题,以下是详细的解决方案:

关键步骤说明

  1. 硬件连接确认

    • 确保PC Adapter USB正确连接到CU320的DP口(X122接口)
    • CU320的DP终端电阻需设置为ON(若为网络末端设备)
  2. 软件配置流程

    SIMOTION SCOUT V5.2 → 菜单栏"Options" → Set PG/PC Interface

    • 选择协议:PROFIBUS → 选择PC Adapter USB(注意波特率自动匹配)
    • 在"Properties"中确认DP地址范围(默认0-126)
  3. 项目设置

    • 新建项目后,进入"Project" → "Target System" → "Insert SIMOTION Device"
    • 选择型号"SIMOTION D4x5-2 DP/PN"(根据实际硬件选择)
  4. 在线连接操作

    "Target System" → "Communication" → "Accessible Nodes"

    • 点击"Update"刷新设备列表
    • 若仍不显示,手动输入CU320的DP地址(默认地址为3)
  5. CU320状态检查

    • 确认CU320已通电且RDY LED常亮(无CF卡时可能报F008故障,但不影响基础通信)
    • 通过SCOUT的"Device configuration"检查DP地址是否冲突

常见问题处理

  • 报错"No accessible nodes"

    • 检查CU320的DP地址是否与软件搜索范围一致(如CU320地址=3,则PG/PC接口中需包含此地址)
    • 尝试降低PROFIBUS波特率(如设为187.5kbps)
  • 上传/下载按钮灰色

    • 需先在"Accessible Nodes"中选中CU320 → 右键"Load to PG"激活操作权限
  • 无CF卡的影响

    • 首次连接时可通信,但下载项目时需要插入CF卡(建议准备空白CF卡)

专业建议

  1. 使用Simatic Manager的"Accessible Nodes"功能交叉验证通信是否正常
  2. 若问题持续,尝试更新PC Adapter USB的驱动程序(当前版本应为V2.0+)
  3. 英文界面关键路径:
    • CommissioningAssign PROFIBUS Address(可强制修改DP地址)

如需更详细的图文指导,可参考西门子官方文档《SIMOTION SCOUT V5.2 Commissioning Manual》第4章。遇到具体报错代码时,建议截图以便进一步分析。

网友D:
针对您使用SIMOTION SCOUT V5.2通过PROFIBUS连接CU320的问题,以下是详细解决方案:

1. 硬件连接确认:

  • 确保PC-Adapter USB正确连接到CU320的DP口(X122接口)
  • CU320的DP终端电阻开关应拨到"ON"(若为末端设备)
  • 确认CU320已上电(LED状态灯应显示电源正常)

2. 软件配置步骤:

  • 新建项目时设置:

    1. 创建新项目后,进入 "Project" > "Set PG/PC Interface"
    2. 选择 "PC Adapter (PROFIBUS)" 作为接口
    3. 在属性中设置波特率建议为1.5 Mbps(与CU320默认波特率一致)
  • 查找设备操作:

    1. 进入 "Target System" > "Network Configuration"
    2. 点击 "Find accessible nodes" 按钮(望远镜图标)
    3. 若仍失败,尝试手动设置:
      • "Station Address" 中输入CU320的默认DP地址(新设备通常为3)

3. CU320初始化设置(关键步骤):

  • 无CF卡时需通过SCOUT执行首次初始化:
    1. 右键点击项目导航中的空白处
    2. 选择 "Insert Single drive unit"
    3. 选择 "CU320-2 PN" 型号(即使使用DP口)
    4. 在弹出窗口中勾选 "Establish an online connection first"

4. 常见问题处理:

  • 若提示 "No accessible nodes"

    • 检查适配器驱动是否安装(SIMATIC PC Adapter USB需单独驱动)
    • 在控制面板的 "Set PG/PC Interface" 中确认适配器未被其他软件占用
  • 语言切换方法:

    • 可通过 "Options" > "Language Settings" 切换界面语言(需安装语言包)

5. 高级排查:

  • 使用SIMATIC Manager中的 "Accessible Nodes" 功能交叉验证通讯是否正常
  • 若仍失败,尝试降低波特率至187.5 kbps测试基础通讯

注: CU320无CF卡不影响基础通讯,但后续需通过SCOUT下载配置后才能正常运行。建议完成连接后立即执行固件更新(通过_"Target System" > "Load firmware"_)。

如按照以上步骤仍无法解决,建议检查PC-Adapter的PROFIBUS引脚定义是否完整(部分第三方适配器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以上内容由工控网AI工具《工控一点通》生成,
仅供参考,内容适用工控网《AI生成内容免责声明》

网友E:
PC/PG要设置成唯一主站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