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转ProfiNet工业智能网关欧姆龙PLC西门子通讯配置案例解析

楼主(2025-11-11):
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PLC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

一、 项目背景
京东华北 A 分拨仓 2024 年“双十一”前扩容,新增 3 条高速箱线(16 台欧姆龙 CJ2M-CPU35 系列 PLC)与 WCS 层 1 套西门子 S7-1500-1516-3PN/DP 主控 PLC 对接。由于现场已铺设 500 m DeviceNet 总线(欧姆龙配置软件 CX-Integrator 已固化 63 节点拓扑),而 WCS 统一采用 ProfiNet 环网,两种协议无法直接通信。若更换 PLC 或重布线,需停机 72 h、成本 ≥ 38 万元。最终选用“捷米特 JM-DNT-PN 协议转换网关”做两端从站,实现“零拆线、零改程”无缝衔接。

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PLC通讯的配置案例(图2)

二、关键设备清单

1. 欧姆龙 PLC:CJ2M-CPU35 ×16(内置 DeviceNet 主站模块 CJ1W-DRM21)

2. 西门子 PLC:S7-1500 CPU1516-3PN/DP ×1(固件 V2.9,TIA Portal V17)

3. 协议转换网关:捷米特 JM-DNT-P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4(每 4 台 CJ2M 共用 1 台网关)

4. 电源:魏德米勒 PRO ECO 120W 24 VDC ×4

5. 交换机:赫思曼 OCTOPUS 8M-EEC 工业环网交换机 ×2

6. 线缆:DeviceNet 干线粗缆 500 m(Belden 3084A),ProfiNet 屏蔽 CAT6A 120 m

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PLC通讯的配置案例(图3)

三、JM-DNT-PN 网关技术参数

· DeviceNet 侧:从站,地址 0–63 可设,波特率 125/250/500 kbps;最大 I/O 各 128 Byte

· ProfiNet 侧:从站,支持 16 槽,最大 1440 Byte IN/OUT;集成双网口 100 M 交换机,支持 MRP 环网

· 供电:24 VDC ±5 %,3.5 W,-25…55 ℃,IP20,DIN-35 导轨安装

· 配置方式:USB-Type-C 配置口 + 免费 GSDML v2.43 文件导入 TIA Portal

四、网络拓扑设计

1. DeviceNet 段:16 台 CJ2M-CPU35 做主站,JM-DNT-PN 设为从站站号 05/06/07/08;干线末端加 121 Ω 终端电阻,支线 ≤ 6 m。

2. ProfiNet 段:S7-1500 做主站,网关作为从站占用 4 个节点,设备名依次命名为 “Gateway_05”~“Gateway_08”,IP 192.168.1.105–108,MRP 环网冗余恢复时间 < 200 ms。

3. 物理隔离:网关内置 2 kV 光电隔离,防止高频包分拣变频器谐波窜入以太网。

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PLC通讯的配置案例(图4)

五、详细实施步骤
Step 1 硬件安装

· 在原有 DeviceNet 干线 25 m、225 m、375 m、475 m 处各留 1 个 T 型分接头,依次插入 4 台 JM-DNT-PN,24 VDC 取自就近分拣机电源并加 2 A 保险丝。

· 使用 CAT6A 预制成型跳线,把 4 台网关 PN1→PN2 手拉手接入赫思曼环网交换机,冗余端口回到 S7-1500 集成 PN 口。

Step 2 DeviceNet 从站配置

·  CX-Integrator 新建“扫描列表”,将站号 05 输入长度 32 Byte(16 字)、输出 32 Byte;对应网关拨码开关 500 kbps、站号 05;依次完成 06/07/08。

·  16 条分拣线的“条码读取状态、称重数值、伺服报警字、推杆位置”共 16 字映射到 DeviceNet 输出区;把 WCS 下发的“放行命令、路径代码、调速百分比”共 16 字映射到输入区。

Step 3 ProfiNet 从站组态

·  TIA Portal 导入捷米特 GSDML 文件,拖曳 4 个 JM-DNT-PN协议转换网关到网络视图;设置设备名与 IP,与网关标签一致;定义 32 Byte I/O 各 2 槽(16 Byte/槽)。

·  PLC 标签表中创建数组
DB100.GW05_In[0..15]  网关 05 输出
DB100.GW05_Out[0..15]  网关 05 输入
以此类推完成 06/07/08。

Step 4 数据映射与校验

· 打开网关配套软件 “JetMatching V2.1”,建立“DeviceNet  ProfiNet映射表:
DeviceNet Out_0~15 ←复制到→ ProfiNet InSlot0
DeviceNet In_0~15 ←复制到→ ProfiNet OutSlot0

· 点击“下载”并重启网关,Status 灯由红灯→绿色常亮,CX-Integrator 在线扫描显示 05 号从站正常;TIA 在线诊断显示 4 个从站 RT 周期 4 ms,无丢包。

Step 5 联调与压力测试

· 启动 16 条分拣线,最高 9000 箱/小时,连续 12 h 监控:网关温度 42 ℃,CPU 负载 28 %,ProfiNet 帧率 250 Hz,DeviceNet 主站轮询 8 ms,无离线记录。

· 模拟断纤:拔掉任意环网端口,MRP 在 152 ms 内自愈,分拣线未停机,WCS 路径切换正常。

 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PLC通讯的配置案例(图5)

六、运行效果

1. 工期:硬件安装 6 h、配置 4 h、联调 2 h,整体停机 < 1 个班(8 h),比“拆换 PLC”方案节省 64 h。

2. 成本:网关 4 台共 1.6 万元、辅材 0.4 万元,总计 2 万元,仅为更换方案 5 %。

3. 效率:DeviceNet 端到 S7-1500 通信周期由之前模拟量 200 ms 降至 4 ms,条码拒识率下降 0.8 %,日多分拣 1.2 万箱。

4. 扩展:2025 年新增贴标机、体积秤等 11 台 DeviceNet 设备,直接接入原总线,网关支持 63 节点,无需再购转换器

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PLC通讯的配置案例(图6)

七、经验总结

· 老旧 DeviceNet 系统与新一代 ProfiNet 主控并非“非此即彼”,采用捷米特 JM-DNT-PN工业智能网关“双从站”可在物理层零改动的前提下完成协议桥接。

· 网关自带 2 端口交换机,支持环网冗余,电商 7×24 h 高吞吐场景也能保证毫秒级自愈。

· 配置过程遵循“同名同址”原则——DeviceNet 站号、Profient 设备名、IP 末段一一对应,可显著降低映射错误概率。

· 后续维护只需备份一份 *.jet 映射文件,即可在 10 min 内完成整机更换,真正实现“即插即换”。

借助捷米特 JM-DNT-P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京东华北 A 分拨仓成功实现欧姆龙 DeviceNet 与西门子 ProfiNet 的异构融合,为电商区域配送中心提供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复制的协议互通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