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能多台放大器并联以实现更高功率?

楼主(2025-11-12):
为何不能多台放大器并联以实现更高功率?

在工程测试中,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单个高压放大器的输出功率无法满足极端负载的驱动需求。一个看似直接的解决方案跃入脑海——将两台或多台相同的放大器输出并联起来,不就能轻松获得双倍甚至多倍的电流和功率了吗?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且错误的想法!简单地直接将放大器输出并联,极有可能在瞬间导致昂贵的设备损坏,甚至危及测试安全。

理想情况下,两台完全一致的放大器并联后应平均分担负载电流。但现实世界中,没有两台放大器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微小的差异,在高电压、大电流的背景下会被急剧放大,主要引发两个致命问题:

1、环流问题|放大器间的“内耗”

根源:输出电压的微小差异。 即使两台放大器设置为相同的增益和输入电压,它们实际的直流偏移和输出电压幅值也存在微小的误差。假设放大器A的输出电压比放大器B高0.1V。

后果:这0.1V的差值不会作用在负载上,而是会在A和B两个放大器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短路电流回路。这个电流不流向负载,仅在两台设备内部“空转”,我们称之为“环流”。

破坏性:由于放大器输出阻抗极低,这个环流会非常巨大,远超其正常工作的输出电流能力。其结果不是放大器过流保护紧急关机,就是功率器件因瞬时过热而永久性烧毁。

双通道高压放大器

2、均流问题|“能者多劳”的悲剧

即使我们设法消除了直流偏置,使两台放大器空载输出电压完全相同,一旦接入负载,问题又会再次出现。

根源:输出阻抗的差异。 每台放大器的输出阻抗总有细微差别。输出阻抗略低的放大器,在带载时会表现出“更强”的驱动能力。

后果: 在并联状态下,输出阻抗低的放大器将自动承担更多的电流,而另一台则承担较少。这打破了理想的均流状态。承担更多电流的放大器会率先过热,提前进入过流保护状态或损坏。随后,全部负载电流会瞬间转移到剩余的那台放大器上,最终导致连锁性的全面故障。

超高压放大器

结论与行动指南

切勿自行尝试将高压放大器的输出端直接并联!这一操作的成功率无限接近于零,而代价极其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