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的DPLSR脉冲指令,用信捷XD3怎么编写

楼主(2025-11-12):
台达ES2的DPLSR脉冲指令,用信捷XD3 怎么编写,如下图台达程序,用信捷XD3怎么编写,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在信捷XD3中可用PLSR指令实现台达DPLSR功能,具体写法:

PLSF K1000 Y0 //设置频率 DMOV K50000 D0 //32位脉冲总数 MOV K100 D10 //加减速时间(ms) PLSR D0 D10 Y0 //启动脉冲输出

注:参数顺序与台达不同,需注意脉冲数(D0)和加减速时间(D10)的设定。

以上内容由工控网AI工具《工控一点通》生成,
仅供参考,内容适用工控网《AI生成内容免责声明》

  • 楼主

    这样子不行吧,信捷XD3的PLSR的格式不是 PLSR S0 S1 S2 D 这个样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