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EtherNet/IP协议网关:助力罗克韦尔与欧姆龙PLC双向通讯

楼主(2025-11-13):
一、项目背景

华中某航空配套企业 2025 年启动活塞环自动化精加线改造,主体设备如下:

  • 欧姆龙 NJ501-1500 运动控制器 + 4 R88D-KN15H-ECT 伺服驱动器,采用EtherCAT协议,完成车削、磨槽、倒角三道 C0.002 mm 级工序;

  • 罗克韦尔 1756-L81E      ControlLogix PLC,带 8 I/O,采用 EtherNet/IP 协议,负责上下料机器人、视觉检测与 MES 接口。

由于两条网络时钟机制、帧格式完全不同,若强行用“PLC 插运动模块伺服改 E/IP”方式,不仅成本高,还会牺牲欧姆龙伺服 1 ms 周期优势。最终用户选择远创智控 YC-EIP-ECT协议转换网关,让网关同时做 EtherCAT 从站与 EtherNet/IP 从站,实现零主站冲突、低延时映射

二、网络拓扑与设备清单

关键硬件型号:

1.  远创智控协议网关:YC-EIP-ECT工业智能网关

  • 24 VDC3.5 W-25~55 ℃

  • 罗克韦尔 PLC1756-L81E + 1756-EN2T 以太网模块

  • 欧姆龙运动控制器:NJ501-1500(内置 EtherCAT 口)

  • 伺服驱动器:R88D-KN15H-ECT(支持分布式时钟 DC

三、网关功能与数据映射

1.  角色:EtherCAT 侧为从站EtherNet/IP 侧亦为从站,两端各支持最大 500 Byte I/O

2.  延时指标:实测 250 µsE/IP 请求→E/CAT 输出),满足伺服 1 ms 周期。

3.  映射策略:

·        EtherNet → EtherCATControlLogix 主轴转速、进给倍率、夹紧压力 32 Byte 写入网关 E/IP Assembly 100;网关实时转 PDO 0x1600,欧姆龙主站直接读到,周期≤1 ms

·        EtherCAT → EtherNet:伺服状态字、实际位置、扭矩、报警码共 64 Byte 映射到网关 E/IP Assembly 101ControlLogix 通过 CIP 周期性读取,更新 HMI MES

四、软件配置步骤

1.  欧姆龙 Sysmac Studio
a)
导入 YC-EIP-ECT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 ESI 文件,拖拽到 EtherCAT 总线,设站点号 5DC 模式 2 500 µs
b)
轴设置里新建虚轴 GateWay_Axis,把 0x6040/0x6041 关联到 PDO
c)
编程:MC_MoveVelocity 等指令直接引用虚轴,即可把速度给定写给网关。

2.  罗克韦尔 Studio 5000
a)
安装网关 EDS,新建 Module,选“Generic Ethernet Module”Instance 100/101RPI 4 ms
b)
创建 Controller Tags Gateway_In64 Byte)、Gateway_Out32 Byte),与 MES 数据库标签绑定;
c)
Task 里调用 COP 指令,把 Gateway_In 拷贝到结构体,实现报警自动停机。

3.  YC-EIP-ECT 上位机插件

·        打开远创智控配置工具,核对两侧数据长度一致;

·        勾选“Enable Distributed Clock”,点击“Auto-Mapping”,下载后重启;

·        诊断页观察两网口报文计数,Error 帧为 0 即正常。

五、调试要点与问题解决

1.  同步抖动
现象:伺服偶发 0.01 mm 过切。
原因:EtherCAT 主站周期 1 ms,但 E/IP RPI 默认 10 ms,造成速度给定更新不匀。
措施:把 ControlLogix RPI 改为 2 ms,并在网关内开缓存插补,抖动降至 <1 µm

2.  网络负载
现象:视觉相机触发时,E/IP 偶发 1 次超时。
原因:相机与 PLC 同交换机,突发 10 MB 图像包。
措施:交换机划分 VLAN,相机走 1 Gbps 独立上行;同时在网关使能“QoS Priority 6”,此后无丢包。

3.  接地共模干扰
现象:加工铝件时,网关 E/CAT 指示灯闪红。
原因:主轴变频器共模干扰串入网线。
措施:改用屏蔽 CAT6a 接地夹;网关 24 VDC 供电串共模扼流圈,故障消除。

六、结论

远创智控 YC-EIP-ECT协议转换网关两端都是从站的创新架构下,无需改动原有程序主站,即可把欧姆龙 EtherCAT 伺服无缝搬进罗克韦尔 EtherNet/IP 产线。本案例证明,其 500 Byte 双向映射、250 µs 级转发延时、分布式时钟同步等性能,完全胜任航空级零件的高精、高效加工场景,为多协议混合产线提供了可复制、低风险的即插即换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