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保护跳闸找不到问题

楼主(2025-11-14):
微机保护跳闸找不到问题,负载高压电机6台。电缆、电机绝缘正常,电机绕组阻值正常,跳闸是二次侧电流。检查后送电启动电机运行均正常。就是不知道跳闸是二次侧电流那来的?????

楼主:
正常运行时功率在3200KW左右,电流在220A左右,三相电流相差最多5A,电流传感器变比400/5.上图是跳闸时的二次侧电流。微机保护过流定值设定为5A,0.2S。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