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笔记本选型

楼主(2025-11-14):
双十一想选一款笔记本,请问7000左右的价位有什么推荐的吗?想要个结实耐脏的

请问有人用金属外壳,无网口的轻薄本吗?效果咋样?

网友A:
推荐自己当前使用的笔记本,去年9月份买的,已经使用1年多,各方面都挺不错的,价格当前应该是7000左右。
Thinkpad T14P,自己用起来觉得挺顺手的,毕竟是联想IBM生产线出品,质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保证的。

  • assa1771楼主

    请问ultra处理器不存在对工业软件兼容性的问题是吧?

网友:
  • Allen010

    回复 @assa1771: 暂时没发现啥问题,博图、网关、串口工具等软件,都可以正常安装和使用。

网友A:
外观倒是挺结实耐脏,就是 有些“不太好看”

  • assa1771楼主

    请问是金属外壳的吗?我想选thinkbook16 p的,但是不带网口,就比较纠结

网友:
  • Allen010

    回复 @assa1771: 我搜索了下,是 磨砂金属材质的铝合金顶盖,但摸起来 感受还挺好的。有个知乎的评价,可以参考: https://<此处内容被屏蔽>/1959930215997350349

网友B:
工程机无网口不推荐。轻薄本背着抱着都舒服,但网口必须要有,扩展坞个人用着不习惯。

我自己用的是惠普光影精灵,实际上干活的话thinkpad  T系列工程师本就很适合,以前用过,但我比较爱玩游戏所以选择了全能本,纯游戏本价格高背着还重。

华硕天选也还行,颜值相当不错,适合00后小年轻用。

自己买建议不要太工程化了,买个可以干工程的自己喜欢的就行。

  • assa1771楼主

    请问下您用的Thinkpad的笔记本是不是金属外壳的?跟塑料外壳的比哪个好?冬天冷不冷,会不会担心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机无网口不推荐。轻薄本背着抱着都舒服,但网口必须要有,扩展坞个人用着不习惯。我自己用的是惠普光影精灵,实际上干活的话thinkpad  T系列工程师本就很适合,以前用过,但我比较爱玩游戏所以选择了...

请问下您用的Thinkpad的笔记本是不是金属外壳的?跟塑料外壳的比哪个好?冬天冷不冷,会不会担心漏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工程机无网口不推荐。轻薄本背着抱着都舒服,但网口必须要有,扩展坞个人用着不习惯。我自己用的是惠普光影精灵,实际上干活的话thin...

ThinkPad不是金属的,建议买工程塑料的,金属的就是会有漏电的问题,以前用thinkbook那触摸板都不敢用,只要外接电源机身基本就带电了,轻轻抚摸就可以感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assa1771"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引用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工程机无网口不推荐。轻薄本背着抱着都舒服,但网口必须要有,...

所以thingkbook,战66那些最好都不要买哈,终于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了,一直很担心,多谢!

网友C:
笔记本还想结实? 买个屏幕色域好的,不伤眼的,高清屏, 就行了,其它的你用不上。

网友D:
我觉得工控人的笔记本 赖脏是一部分 ,还有就是笔记本不要太重 手抱着查程序手酸s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工控人的笔记本 赖脏是一部分 ,还有就是笔记本不要太重 手抱着查程序手酸si了,...

结果我选了一个重的,R9000P,还是个锐龙的处理器,不知道会不会翻车,心里好忐忑。。。。。

网友E(2026-02-19):
ThinkPad图形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