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转EIP协议转换网关选型与配置:基恩士对接IO卡案例

楼主(2025-11-14):
一、   项目背景
华东某国有大型机电厂 2024 年启动柔性化叶片加工线技改,控制层采用基恩士 KV-8000 系列 PLC(型号:KV-8000/CPU-UTB,固件 V2.4.1),通过 EtherNet/IP 4 组进口CAN总线 IO 卡(德国 Helmholz CAN-IO-32 系列,每卡 32 点,共 128 点混合 I/O)进行实时数据交互,实现液压夹紧、真空吸附、切削液流量以及工件在位检测的闭环控制。由于协议差异,PLC IO 卡之间语言不通,现场曾尝试用 PCI-CAN 板卡+工控机软件中转,结果延迟高达 300 ms,周期性丢包 2 %,导致夹紧缸动作滞后、叶片报废率上升。厂方最终选用远创智控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YC-EIP-CAN作为核心桥梁,2025 3 月完成部署,至今连续无故障运行 8 个月,成为集团内部异构网络标杆案例

二、设备清单与网络拓扑

1.  控制层

·        基恩士PLCKV-8000/CPU-UTB,内置EtherNet/IP Scanner 端口

·        基恩士 10" 触摸屏:VT5-X10WD,用于状态监控与报警

2.  转换层

·        远创智控协议网关:YC-EIP-CA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V1.6.3 固件),金属壳体,DIN 导轨安装,24 VDC/6 W,工作温度 -40~85 ℃,通过 ODVA 认证

3.  设备层

·        CAN-IO-32 远程 IO 4 块,Node-ID 分别设为 11121314,波特率 500 kbps,终端电阻 120 Ω

4.  网络拓扑
PLC ←→
(超五类工业以太网)←→ YC-EIP-CAN协议转换网关 ←→(屏蔽双绞线,总线型)←→ 4×CAN-IO-32
网关 IP192.168.1.10PLC IP192.168.1.2CAN 支线最远距离 85 m,实测信号幅值 1.8 V,余量充足。

三、实施步骤

1.  前期勘察
技术组用 KV-Studio 在线扫描,确认PLC扫描列表空余 1 EtherNet/IP 从站槽位;使用 Helmholz CAN-Check 软件测得 4 IO 卡心跳间隔 10 ms,数据域长度 8 byte

2.  硬件安装
在控制柜右侧预留 75 mm 散热空间,导轨固定 YC-EIP-CAN
② 24 VDC
取自西门子 SITOP PSU8600 冗余电源,5 A 分路独立熔断;
以太网采用 M12-D 编码接头,屏蔽层 360° 压接;
④CAN
总线采用 0.34 mm² 屏蔽双绞线,干线两端启用网关内置 120 Ω,支线长度 ≤ 0.3 m

3.  网关配置(远创 GW-Builder 软件)
a. EtherNet/IP

·        导入 YC-EIP-CAN.eds,设 Input 16 byteOutput 16 byteRPI 5 ms

·        分配名称“CAN_Bridge”PLC 扫描列表自动识别
b.CAN

·        波特率 500 kbps,模式 CAN2.0B

·        建立 8 发送-接收映射:
TPDO1
11→PLCID=0x18F01101,长度 8 byte,映射到 Input Byte0-7
RPDO1
PLC→11ID=0x20F01101,长度 8 byte,映射到 Output Byte0-7
其余三块 IO 卡依此类推
c.
边缘计算

·        启用超时保持功能,CAN 断线 50 ms 后自动保持上一次输出,防止夹紧缸泄压

·        设定变化触发上传,模拟量偏差 > 1 % 才更新,以太网负载下降 37 %

4.  PLC 侧编程
KV-Studio 创建新 Tag

·        输入区 %IW100~%IW107 对应 4 张卡 64 DI8 AI

·        输出区 %QW100~%QW107 对应 64 DO8 AO
采用 ST 语言编写 5 ms 周期任务,对真空压力 AI 进行滑动平均滤波,门限判断后输出报警位。

5.  联调与优化

·        首轮测试发现 IO 14 偶发 Timeout,查为支线阻抗过高,更换 22 AWG 线缆后消失;

·        RPI 5 ms 调至 4 msCAN 负载 62 %→68 %,延迟由 1.2 ms 降至 0.8 ms

·        72 h 烤机,PLC 监控 4.3×10 次报文零丢包,通讯成功率 99.999 %,符合 IEC 61158 要求。

四、应用效果

1.  实时性
叶片加工节拍由 65 s 缩短到 58 s,液压夹紧响应时间从 210 ms 降至 18 ms,废品率下降 1.1 %,年节约成本约 96 万元。

2.  维护性
新增一张 IO 卡仅需 15 min:接线设置 Node-ID→GW-Builder 复制映射下载,无需重启 PLC
网关自带 Web 诊断,现场工程师用手机即可查看CAN错误计数器、以太网负载,故障定位时间由 2 h 缩短到 10 min

3.  扩展性
总线型拓扑支持最多 16 IO 卡,未来再上 5 轴加工中心只需在同一根CAN上并联,布线零改动;
厂部信息化平台通过 OPC UA 接口读取网关边缘变量,实现 MES 报工与能耗统计,为 2026 黑灯产线打下基础。

4.  稳定性
运行 8 个月以来,网关 MTBF > 9×10
h,环境温度最高 55 ℃,金属外壳温升仅 11 ℃
通过 IP 冲突探测、电源反接保护、CAN 短路自恢复等工业级设计,实现零故障纪录。

五、经验总结

1.  协议转换设备的双缓冲+时间戳机制是降低抖动关键,远创 YC-EIP-CA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实测抖动 < 0.5 ms,优于同价位进口品牌。

2.  在机电厂强电磁环境下,CAN 屏蔽层必须 360° 接地,否则 50 Hz 工频干扰将导致误码率上升一个数量级。

3.  边缘计算功能不仅减轻PLC负荷,更能在网络中断时执行本地安全策略,是大型产线不停机改造的首选。

4.  项目成功离不开品牌+型号级精细化选型:基恩士 KV-8000 的高精度时钟同步、Helmholz IO 卡的低延迟CAN芯片、远创网关的 ODVA 认证,三者协同才实现最终 < 20 ms 的系统级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