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调试工具造成电脑蓝屏

楼主(2025-11-16):
MGGS调试工具远程联接正常,但远程监视和下载命令造成电脑蓝屏,大神们遇到过吗?怎么处理?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针对MCGS调试工具导致蓝屏问题,建议尝试以下步骤:

  1. 检查驱动兼容性

    • 更新显卡/网卡驱动至最新版本
    • 确认MCGS版本与操作系统匹配
  2. 调整参数设置

    • 降低远程监视的分辨率或刷新率
    • 减少同时监控的变量数量
  3. 系统排查

    • 运行内存诊断工具
    • 检查Windows系统日志中的错误代码
  4. 解决方案

    • 联系MCGS官方技术支持
    • 提供蓝屏错误代码(如0x0000003B等)

常见原因可能是驱动冲突或资源占用过高,建议先尝试在另一台电脑测试以确认是否为软件本身问题。

以上内容由工控网AI工具《工控一点通》生成,
仅供参考,内容适用工控网《AI生成内容免责声明》

网友B:
看看你是什么系统吧,我也遇到过监控没事,远程写程序就蓝屏,后面弄到虚拟机里面去了。主系统win11 的估计更新有关系

网友C:
1、多数情况下,问题根源确实是驱动不兼容或权限 / 兼容性设置。
可以按 “先软件后硬件” 的顺序排查:先更新驱动、调整权限,再测试硬件稳定性,最后分析蓝屏日志定位具体模块。若 MGGS 版本过旧,优先升级到支持当前系统的版本,可大幅降低兼容性问题。

2、当前可以直接操作:来排除是不是软件权限与兼容性设置。

(1)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MGGS:

右键 MGGS 快捷方式→“属性→兼容性”,勾选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以兼容模式运行此程序”(选择 Win7/Win8)。

(2)关闭安全软件拦截:

临时关闭杀毒软件、防火墙,或在其 “信任列表” 中添加 MGGS 安装目录(如C:\Program Files\MGGS),排除拦截。

网友D:
安装虚拟机来做这个调试吧。

网友E(2026-01-29):
image.png网络配置里Adapter V9的那个,属性里把SIMATIC这个取消勾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