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

楼主(2025-11-16):
Labview与PLC通信,读取PLC布尔量,Labview以显示控件显示,怎么用显示控件上升沿”值“来启用事件结构

网友A:
在LabVIEW中实现PLC布尔量读取并触发事件结构的步骤如下:

  1. 使用OPC或Modbus协议建立LabVIEW与PLC通信
  2. 通过While循环持续读取PLC布尔量状态
  3. 添加"值改变"(Value Change)事件结构分支
  4. 在事件结构中配置:
    • 将显示控件设置为"触发控件"
    • 选择"值改变"作为触发条件
  5. 在事件分支内放置需要执行的处理逻辑

注意:建议添加布尔量的软件去抖动处理,防止误触发。工业通信建议使用共享变量或队列进行数据传输。

以上内容由工控网AI工具《工控一点通》生成,
仅供参考,内容适用工控网《AI生成内容免责声明》

  • ch198888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