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S主动均衡与被动均衡的工程设计差异及核心元器件解析

楼主(2025-11-17):
在电池管理系统(BMS)设计中,均衡策略始终是工程团队必须优先处理的问题之一。无论是电动两轮车、储能系统还是消费类锂电产品,电芯一致性差都会导致容量无法完全释放、整包寿命降低甚至触发过充风险。工程上最常见的两类方案是主动均衡与被动均衡。从工程实现角度拆解两种策略的核心器件、设计难点及应用场景,MDD辰达半导体 帮助研发工程师在产品架构选型上做出更具成本与可靠性的判断。

一、均衡策略背后的工程本质

电芯不一致性主要来自:化成差异、老化速率不一、温度环境不同以及充放循环次数差异。均衡的本质是让不同电芯之间能量一致、SOC 接近、终止电压一致。

工程实现方式不同,均衡策略也分成两大类:

被动均衡:消耗高电压电芯多余能量(电阻烧热)

主动均衡:把高电压电芯能量转移给低电压电芯(能量搬运)

这两种方法涉及完全不同的电路结构,因此选型与失效模式也不同。

二、被动均衡:结构简单、成本低,但对元器件耐热与寿命要求高

被动均衡多采用“电阻放电”方式。核心器件通常包括:

1. 放电电阻(一般 10–100Ω)

功率需根据均衡电流计算

常见失效是过热、电阻漂移、焊点虚焊

工程重点:

必须预留散热路径

建议使用 2512 封装以上的功率电阻

应考虑正温度系数导致的均衡电流下降

2. MOSFET 开关阵列

控制是否让电芯进入放电路径

被动均衡 MOS 频繁开关,长期容易出现:

栅极冲击导致 Rds(on) 增大

漏电流上升

热累积造成早期老化

建议:

选择低 Rds(on) 逻辑电平 MOS

栅极串阻 10–33Ω 用于抑制振荡

必须注意 MOS 与电阻距离过近会造成温升影响寿命

3. 温度监控元件

热敏电阻(NTC)用于检测电阻和 MOS 附近温度

热过高会导致 BMS 降级或强制停止均衡

被动均衡的工程总结:

优点:成本最低、设计简单、调试容易

缺点:能量浪费、发热严重、均衡速度慢

最适用场景:

电动工具

小型储能

低成本两轮车 BMS

单串数量低于 16S

三、主动均衡:电路复杂度高,但效率与寿命优势明显

主动均衡通过电感、电容或专用芯片实现能量转移,常见三类工程方式:

1. 电感式主动均衡(单向或双向)

核心器件包括:

① 功率电感(10–68µH)

负责能量存储与传输

注意饱和电流、DCR

失败常见:过热、饱和导致均衡电流下降

② MOSFET 阵列

通常一串电池需要 2–4 个 MOS

开关频率高,对 MOS 的:

开关速度

栅极驱动能力

反向恢复性能

要求更高

③ 二极管(肖特基)

防止能量反灌

常见问题:反向漏电、温升过高、VF 过大导致效率下降

④ 主动均衡控制 IC

如 TI、ADI、Intersil 方案

提供能量通路调度、MOS 驱动

软件策略影响均衡效果

2. 电容式主动均衡(电荷搬运)

核心器件:

大容量无极性电容(22µF–220µF)

MOS 开关阵列

优点:结构简单、效率较高

缺点:均衡速度有限,适用于中小规模电池包

3. 变压器耦合式主动均衡(集中式)

核心器件:

多绕组环形变压器

高频 MOS 阵列

高压驱动模块

适用于: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

大型储能系统

四、主动均衡与被动均衡的元器件差异总结

五、工程选型的建议

1. 小容量、电芯差异不大 → 选被动均衡

低速电动车 / 工具类锂电 / 小储能

优先关注热设计、MOS 选型与电阻耐功率

2. 高容量、大倍率、循环寿命要求高 → 选主动均衡

电动汽车 BMS

大型储能柜

无人机、大功率移动电源

注意关键器件:

电感不能轻易饱和

MOS 必须具备快开关与低 Qg

必须做全面硬件保护(过流、过温、反灌)

PCBA 布局需降低寄生电感与回路面积

主动均衡与被动均衡不仅仅是策略差异,更是一整套元器件体系、热设计、控制逻辑和可靠性工程体系的区别。MDD FAE在项目支持时,最关键的不是简单推荐均衡方式,而是根据客户的产品定位、热预算、成本限制、电芯一致性要求与寿命目标,提供系统级的优化方案,确保整包在安全与性能之间取得最佳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