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forcecontrol V7.2脚本写专家报表老是自动跳转画面

楼主(2025-11-17):
有36个专家报表,每次可以同时触发4个报表的填写脚本,工程中没有自动跳转到填写报表画面的脚本,但是开始填写报表的时候,老是会从当前画面跳转到正在填写的报表画面,其中一个报表的填写脚本如附件

设计报表填写的目的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人工点击切换按钮去查看,现在老是自动跳转,导致无法正常查看其它测试画面的信息

网友A:
建议从以下方面排查:

  1. 检查报表脚本中是否隐含有ShowPicture()等画面跳转函数
  2. 确认报表属性中"打开时显示"选项是否被误启用
  3. 检查触发逻辑是否存在递归调用
  4. 建议在每个报表脚本开头添加调试输出,定位具体跳转源

如需进一步分析,建议提供具体脚本代码片段。力控V7.2的报表服务确实存在画面关联性较强的特性,可能需要通过脚本显式控制画面栈。

以上内容由工控网AI工具《工控一点通》生成,
仅供参考,内容适用工控网《AI生成内容免责声明》

网友B:
需解决该自动跳转问题。

网友C(2026-01-16):
大神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