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IE转EIP协议转换网关AB与三菱PLC通讯配置实战案例

楼主(2025-11-17):
一、   项目背景
江苏宿迁某现代农业示范园,2024 年起扩建 3000 亩阳光玫瑰葡萄基地,计划全部改为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园区原有 AB ControlLogix 1756-L82E PLCEtherNet/IP 主站)负责气象站、水泵、过滤站等水源侧控制;新增 64 台三菱 FX5U-64MT/ES PLCCC-Link IE FB 主站)则分布在 64 条滴灌支路,负责阀门、流量计、EC/PH 传感器等田间侧控制。两套网络协议不同,若无法实现实时数据交互,则中央灌溉策略无法下发,田间状态也无法回传。甲方要求:

1.  保持原 AB 控制架构不变;

2.  三菱 PLC 侧不做额外开发;

3.  通信延时 ≤ 20 ms,丢包率 ≤ 0.1 %

4.  网关须为两端从站,减少主站负荷。

经对比,最终选用捷米特 JM-EIP-CCLKIE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下文简称网关),在 EtherNet/IP 侧做 AB Adapter(从站),在 CC-Link IE FB 侧做三菱的 Remote Station(从站),以双从站方式零侵入并网,实现 1 64 透明数据桥接。

二、网络拓扑与设备清单

1.  水源侧
• AB ControlLogix 1756-L82E
(固件 35.011
• 1756-EN2T
以太网模块 ×1
研华 EKI-2528 千兆交换机 ×1
网关 EtherNet/IP 交换机 → 1756-EN2T

2.  田间侧
三菱 FX5U-64MT/ES ×64 台,固件 1.250
每台自带 CC-Link IE FB Basic 百兆口
通过赫斯曼 MACH100 千兆环网交换机级联
网关 CC-Link IE FB 环网交换机

3.  网关本体
型号:JM-EIP-CCLKIE
协议转换网关

4.  供电:24 VDC/3.5 W,导轨安装
防护 IP20-45 ℃~85 ℃,湿度 95 %
尺寸 34 × 110 × 70 mmDIN-35 卡轨固定

三、通信架构设计

1.  数据量测算
每条支路上传:阀门状态 1 B、流量 4 BEC 2 BPH 2 B、报警 1 B,共 10 B
下传:阀门开度 1 B、配方号 1 B、预留 6 B,共 8 B
条支路总上行 640 B,下行 512 B,均小于网关单口最大 1500 B,富余充足。

2.  映射规划
AB 工程中,创建 192.168.1.0/24 网段,网关 EtherNet/IP 从站地址设为 192.168.1.100Assembly Instance 100(输出 512 B/101(输入 640 B)。
在三菱 GX Works3 中,将网关视为 4 Remote Station(站号 1-4),每站 128 字输入、128 字输出,总计 512 字输入、512 字输出,完全覆盖需求。

3.  实时指标
EtherNet/IP RPI
设定 10 ms
CC-Link IE FB
刷新周期 10 ms
网关门到门实测延时 8 ms,满足 ≤20 ms 要求。

四、网关配置步骤

1.  硬件接线
• 24 VDC
经断路器独立供电,防止水泵启动压降;
• EtherNet/IP
口接 CAT5e 屏蔽线,长度 25 m
• CC-Link IE FB
口接 CAT6a 屏蔽线,与 64 FX5U -环混合拓扑,末端 120 Ω 终端电阻。

2.  软件配置(捷米特 JetCfg V3.1.2
创建新项目,选择 JM-EIP-CCLKIE
工业智能网关
② EtherNet/IP
侧:
选择“Adapter”角色,输入 640 B,输出 512 B
设置 IP 192.168.1.100,网关掩码 255.255.255.0
③ CC-Link IE FB
侧:
选择“Remote Station”角色,站数 4,站号 1-4
每站输入 128 字、输出 128 字;
建立数据映射表:
FX5U D1000-D1519640 B)映射到 Instance 101
Instance 100 数据映射到 D2000-D2415512 B);
点击“Download”,网关 RUN 灯常绿,EtherNet/IP CC.OK 灯双绿,表示两端建立成功。

3.  AB RSLogix 5000 组态
导入网关 EDS 文件“JM-EIP-CCLKIE-V1.1.eds”
添加 Generic Ethernet Module,输入 640 B,输出 512 BRPI 10 ms
Controller Tags 自动生成 EIP_I_Data[640]EIP_O_Data[512] 数组,直接与灌溉策略程序关联。

4.  三菱侧 GX Works3 组态
打开以太网配置”→CC-Link IEF Basic→添加远程站,站号 1-4,占用 128 字;
在软元件分配表把 D1000-D1519 设为远程输入,D2000-D2415 设为远程输出;
无需额外编写 FROM/TO 指令,FX5U 自动循环刷新。

五、控制逻辑实现

1.  灌溉策略
AB
控制器根据气象站 ET0、雨量桶、土壤水分仪,每 10 min 计算一次需水量,换算成 64 条支路的阀门开度与施肥配方号,通过 EIP_O_Data 下发。

2.  田间执行
FX5U
接收 D2000 区阀门开度,经 PID 调节 24 V 脉冲电磁阀;同时把瞬时流量、EC/PH、开关到位信号写入 D1000 区,回传 AB

3.  报警联动
若某支路流量低于阈值 3 sFX5U 立即置位报警位;AB 侧收到后停止水泵并弹窗,实现闭环安全。

六、调试与测试

1.  64 站并发
同时下发 64 路阀门开度,流量脉冲 5 Hz,连续运行 2 hAB 在线监视 EIP_I_Data 更新计数器无跳变,通信负载 18 %

2.  干扰测试
在泵房 1 m 处启动 55 kW 变频器,重复加减速,EtherNet/IP 零丢包;静电放电 ±8 kV 接触、±15 kV 空气,通信未中断,符合 IEC-61000-4-2

七、运行效果
节水 26 %:精准到 0.1 mm 作物需水;
节肥 21 %:按回传 EC 实时闭环配肥;
故障定位时间由 2 h 缩短至 15 min
网关连续运行 6 个月,MTBF > 5 万小时,现场 45 ℃ 零丢包。

八、经验总结

通过使用捷米特JM-EIP-CCLKIE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本次改造,AB 与三菱两大品牌 PLC 零改动前提下完成实时数据互通,为后续园区接入 MES、数字孪生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江苏省 2025 年度智慧农业示范标杆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