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DeviceNet工业智能网关西门子 PLC 与欧姆龙通讯配置案例

楼主(2025-11-17):
一、   项目背景
京东华北 A 分拨仓 2024 双十一前扩容,新增 3 条高速箱线(16 台欧姆龙 CJ2M-CPU35 系列 PLC)与 WCS 1 套西门子 S7-1500-1516-3PN/DP 主控 PLC 对接。由于现场已铺设 500 m DeviceNet 总线(欧姆龙配置软件 CX-Integrator 已固化 63 节点拓扑),而 WCS 统一采用 ProfiNet 环网,两种协议无法直接通信。若更换 PLC 或重布线,需停机 72 h、成本 ≥ 38 万元。最终选用捷米特 JM-DNT-PN 协议转换网关做两端从站,实现零拆线、零改程无缝衔接。

二、关键设备清单

1.  欧姆龙 PLCCJ2M-CPU35 ×16(内置 DeviceNet 主站模块 CJ1W-DRM21

2.  西门子 PLCS7-1500 CPU1516-3PN/DP ×1(固件 V2.9TIA Portal V17

3.  协议转换网关:捷米特 JM-DNT-P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4(每 4 CJ2M 共用 1 台网关)

4.  电源:魏德米勒 PRO ECO 120W 24 VDC ×4

5.  交换机:赫思曼 OCTOPUS 8M-EEC 工业环网交换机 ×2

6.  线缆:DeviceNet 干线粗缆 500 mBelden 3084A),ProfiNet 屏蔽 CAT6A 120 m

三、JM-DNT-PN 网关技术参数

  • DeviceNet 侧:从站,地址 0–63 可设,波特率 125/250/500 kbps;最大 I/O 128 Byte

  • ProfiNet 侧:从站,支持 16 槽,最大 1440 Byte IN/OUT;集成双网口 100 M 交换机,支持 MRP 环网

  • 供电:24 VDC ±5 %3.5 W-25…55 ℃IP20DIN-35 导轨安装

  • 配置方式:USB-Type-C 配置口 + 免费 GSDML v2.43 文件导入 TIA Portal

四、网络拓扑设计

1.  DeviceNet 段:16 CJ2M-CPU35 做主站,JM-DNT-PN 设为从站站号 05/06/07/08;干线末端加 121 Ω 终端电阻,支线 ≤ 6 m

2.  ProfiNet 段:S7-1500 做主站,网关作为从站占用 4 个节点,设备名依次命名为 “Gateway_05”“Gateway_08”IP 192.168.1.105–108MRP 环网冗余恢复时间 < 200 ms

3.  物理隔离:网关内置 2 kV 光电隔离,防止高频包分拣变频器谐波窜入以太网。

五、详细实施步骤
Step 1
硬件安装

  • 在原有 DeviceNet 干线 25 m225 m375      m475 m 处各留 1 T 型分接头,依次插入 4 JM-DNT-PN24 VDC 取自就近分拣机电源并加 2 A 保险丝。

  • 使用 CAT6A 预制成型跳线,把 4 台网关 PN1→PN2 手拉手接入赫思曼环网交换机,冗余端口回到 S7-1500 集成 PN 口。

Step 2 DeviceNet 从站配置

  • CX-Integrator 新建扫描列表,将站号 05 输入长度 32 Byte16 字)、输出 32 Byte;对应网关拨码开关 500 kbps、站号 05;依次完成 06/07/08

  • 16 条分拣线的条码读取状态、称重数值、伺服报警字、推杆位置 16 字映射到 DeviceNet 输出区;把 WCS 下发的放行命令、路径代码、调速百分比 16 字映射到输入区。

Step 3 ProfiNet 从站组态

  • TIA Portal 导入捷米特 GSDML 文件,拖曳 4 JM-DNT-PN协议转换网关到网络视图;设置设备名与 IP,与网关标签一致;定义 32 Byte I/O 2 槽(16 Byte/槽)。

  • PLC 标签表中创建数组
         DB100.GW05_In[0..15]
    网关 05 输出
         DB100.GW05_Out[0..15]
    网关 05 输入

    以此类推完成 06/07/08

Step 4 数据映射与校验

  • 打开网关配套软件 “JetMatching      V2.1”,建立“DeviceNet ProfiNet映射表:
         DeviceNet Out_0
    15 ←复制到→      ProfiNet InSlot0
         DeviceNet In_0
    15 ←复制到→      ProfiNet OutSlot0

  • 点击下载并重启网关,Status 灯由红灯绿色常亮,CX-Integrator 在线扫描显示 05 号从站正常;TIA 在线诊断显示 4 个从站 RT 周期 4      ms,无丢包。

Step 5 联调与压力测试

  • 启动 16 条分拣线,最高 9000 /小时,连续      12 h 监控:网关温度 42 ℃CPU 负载 28 %ProfiNet 帧率 250 HzDeviceNet 主站轮询 8 ms,无离线记录。

  • 模拟断纤:拔掉任意环网端口,MRP 152 ms 内自愈,分拣线未停机,WCS 路径切换正常。

六、运行效果

1.  工期:硬件安装 6 h、配置 4 h、联调 2 h,整体停机 < 1 个班(8 h),比拆换 PLC”方案节省 64 h

2.  成本:网关 4 台共 1.6 万元、辅材 0.4 万元,总计 2 万元,仅为更换方案 5 %

3.  效率:DeviceNet 端到 S7-1500 通信周期由之前模拟量 200 ms 降至 4 ms,条码拒识率下降 0.8 %,日多分拣 1.2 万箱。

4.  扩展:2025 年新增贴标机、体积秤等 11 DeviceNet 设备,直接接入原总线,网关支持 63 节点,无需再购转换器

七、经验总结

  • 老旧 DeviceNet 系统与新一代 ProfiNet 主控并非非此即彼,采用捷米特 JM-DNT-PN工业智能网关双从站可在物理层零改动的前提下完成协议桥接。

  • 网关自带 2 端口交换机,支持环网冗余,电商 7×24 h 高吞吐场景也能保证毫秒级自愈。

  • 配置过程遵循同名同址原则——DeviceNet 站号、Profient 设备名、IP 末段一一对应,可显著降低映射错误概率。

  • 后续维护只需备份一份 *.jet 映射文件,即可在 10 min 内完成整机更换,真正实现即插即换

借助捷米特 JM-DNT-PN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京东华北 A 分拨仓成功实现欧姆龙 DeviceNet 与西门子 ProfiNet 的异构融合,为电商区域配送中心提供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复制的协议互通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