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卡顿

楼主(2025-11-18):
大佬们,请问 我的EPLAN P8 2.9版本,每次画SD安装布局图,插入多个元器件就非常卡顿,缩放和修改延迟卡顿,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画2D安装版布局图时,插入元器件宏文件就卡顿,怎么解决

网友A:
EPLAN P8卡顿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

  1. 硬件配置检查:
  • 确保电脑配置达到软件最低要求(建议8G以上内存,固态硬盘)
  • 关闭其他占用资源的程序
  1. 软件优化:
  • 清理临时文件和缓存
  • 降低显示效果(选项→设置→用户→显示→性能)
  • 关闭不必要的自动更新功能
  1. 图纸优化:
  • 分页绘制复杂图纸
  • 减少同时显示的元件数量
  • 检查宏文件是否过大
  1. 其他:
  • 更新显卡驱动
  • 尝试重装软件或升级到最新版本

如仍无法解决,可联系EPLAN技术支持获取专业帮助。

以上内容由工控网AI工具《工控一点通》生成,
仅供参考,内容适用工控网《AI生成内容免责声明》

网友B:
要不找个之前2.5或2.3版本的防卡顿补丁补一下试试呢,我的2.9之前卡顿我就拿之前版本的防卡顿补了一下。

网友C:
看一下你使用的输入法,如果是微软自带的输出法也会出现卡死的情况,卸载微软输入法。

网友D:
升级电脑吧

网友E:
可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着手,如升级硬件配置、清理缓存、降低显示效果、优化图纸等。具体方法如下:

检查硬件配置:确保内存 8G 以上并使用固态硬盘,关闭其他占用资源程序。

优化软件设置:清理临时文件和缓存,降低显示性能,关闭自动更新。

优化图纸:分页绘制图纸,减少同时显示元件数量,检查宏文件是否过大。

其他方法:更新显卡驱动,可尝试重装软件或升级版本。

网友F:
关闭安装板的“3D图形显示”, “项目 > 组织 > 压缩” 功能,删除项目中无用的临时数据和历史记录。

使用 “项目 > 组织 > 重整” 来优化数据存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