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opc问题需要读取实时和历史

楼主(2025-11-18):
目前项目需要对接多种DCS,获取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历史数据用于训练模型,实时数据则做出对应的反应。

我对这块不太了解想请教下。

我应该只需要做OPC的客户端,OPC有UA和DA,UA集成了实时和历史数据。DA则是分开的,DA读历史数据需要通过HDA单独的协议完成。

1.我有写入的需求,模型计算出结果后,需要直接给DCS来进行控制,这里是通过DA或者UA直接写入数字就行了吗?

2.不太清楚目前的DCS情况,如果是大部分上的都是UA,那我就不折腾了,直接UA就行了,想问下现在业界用的一般是什么。

网友A:
1、DA 还是 UA,都可以直接写入数字(或其他数据类型)到 DCS,关键是 DCS 侧需开放写入权限,且客户端需正确调用对应的写入接口。UA 在安全性和权限控制上更优,更推荐用于控制场景。

2、若是这几年(5年内的),主流DCS都会支持UA的,若是10年之前的,需要注意,可能只支持DA。
这样的话,可以优先以 OPC UA 为核心开发客户端,同时预留对 DA+HDA 的兼容能力(若存在老旧 DCS),既能满足当前主流需求,又能覆盖存量系统。

3、我前年,用DA 对接西门子的PCS7,还挺费事的,尤其是想对接开关量,还可能需要更新PCS7程序,把变量的点位关联出来,PCS7封闭性太强,不敢大动,当时最后只对接了模拟量。

  • bob1065楼主

    我看了下和利时的hcomm HDA只支持单个标签最大1700点历史数据的查询,如果是秒级的录入,差不多才半小时数据。而且M6不支持UA。感觉获取历史数据这块都挺麻烦的。

网友:
  • Allen010

    回复 @bob1065: 确实是比较麻烦的,当时我是自己研究了一些,再加上联系西门 子的官方客服,毕竟他们的产品,他们更权威些,省得踩坑。建议您自己先研究研究,然后跟官方客服确认下,这样会更稳妥。

网友B:
UA/DA 可直接写入数字控制 DCS,确保地址、数据类型与 DCS 一致即可。

业界主流是 OPC UA,兼容实时 / 历史数据与写入,适配性更强。

网友C:
再过3-5年ua差不多能普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