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博图博途TIA软件仿真错误

楼主(2025-11-18):
fcf2b90c8d30f3a4dadaf7bd0e4ae87b.jpg系统是win11家庭版,安装也没有报错,写了一个程序,点击仿真启动,会弹出这个。在偶然的情况发现CPU选S7-1500启动仿真就可以正常运行,这个错误是CPU选的S7-1200的就不行,固件版本也是4.0以上的

楼主:
版本是V20

网友A:
操作系统具体版本?23H2的Win11应该没有问题。

HAVE FUN!

网友B:
之前在Win10 1909系统上,TIA V20仿真S7-1200会失败,但仿真S7-1500正常,‌将系统更新到Win10 22H2后问题得到解决,还是更新下系统试试

  • 龙少卿楼主

    好的,我更新下试试

网友C:
不要用家庭版用专业版试试

  • 龙少卿楼主

    我直接把家庭版升级到专业版了,然后打开还是不行呀

网友D:
建议尝试以下解决方案:

  1. 升级Windows系统到最新版本(如22H2)
  2. 将操作系统从家庭版更换为专业版
  3. 检查TIA软件版本是否支持Win11
  4. 尝试更换S7-1200的固件版本

该问题可能与Win11家庭版系统兼容性有关,之前类似案例在Win10系统更新后解决。

以上内容由工控网AI工具《工控一点通》生成,
仅供参考,内容适用工控网《AI生成内容免责声明》

网友C:
虚拟机搞个纯净系统试试,换个安装包,你这个安装包估计不行

网友E:
把你仿真器中的plc删了重新加一个就可以了

  • 龙少卿楼主

    不行呢,自己添加都添加不了1200的仿真plc,只能添加1500的仿真

网友F:
这个错误是因程序适配问题:S7-1200 与当前仿真环境不兼容,而 S7-1500 适配。建议检查 S7-1200 的固件 / 程序配置,或优先用 S7-1500 仿真。

网友G:
毫无压力,博图和仿真运行丝滑,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开仿真会卡,CPU只有第一个核100%运转,其他所有核都基本没运转,这个问题是电脑系统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