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 880报5080

楼主(2025-11-18):
ACS 880送电报冷却风机卡主警告,把冷却风机拆掉单独给电源测试是正常的,重新安装后把风机运行时间给重置了,然后变频器一送电就自动启动,过一小会直接报5080,请问怎么搞啊,是不是风机运行反馈没给过去啊

网友A:
反馈信号未收到

  • 一周困八天楼主

    这个反馈有没有参数,还是需要检查连接

网友B:
ABB ACS880报5080 COMMON FAULT(或特定子代码),变频器检测到了一个它认为会危及设备安全的状态。重置风机运行时间后,变频器一上电就自动启动冷却风机,这是它预设的自我保护逻辑,但在设定的时间内(通常几十秒)没有检测到风机的“运行反馈”信号,于是果断报错停机。

查看ACS880的硬件手册,找到控制单元或I/O扩展模块上标有 “FAN RUN”“AUX CONTACT” 或类似名称的端子。这通常是一个干接点信号(无源触点)。

检查接线:确保从冷却风机引过来的这两根(或三根)反馈信号线已正确、牢固地连接到指定端子,没有松动、断裂或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