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xy控制器 + IGH EtherCAT:50大实时控制场景,赋能工业柔性制造

楼主(2025-11-19):
在工业4.0与智能制造浪潮中,系统的实时性、灵活性与可运维性缺一不可。ARMxy系列ARM嵌入式工业计算机BL350,凭借其TI Sitara AM62x工业级处理器,提供单核、双核或四核ARM Cortex-A53(主频高达1.4GHz)与专用Cortex-M4F实时核的多核异构架构灵活可配置的IO系统硬实时性能以及原生集成的工业软件栈,与IGH EtherCAT主站相结合,为您提供了一个全栈式的高性能云边端解决方案。

核心优势解读:

1. 工业级"硬核"心脏,为可靠性奠基

核心处理器BL350系列基于TI Sitara AM62x工业级处理器打造,提供单核、双核或四核ARM Cortex-A53(主频高达1.4GHz)与专用Cortex-M4F实时核的多核异构架构。这确保了控制任务与计算任务的完美隔离与高效协同。

灵活算力升级:对于需要更强算力(如边缘视觉AI、复杂算法)的应用,用户可灵活选择ARMxy系列中其他型号,从单核Cortex-A7到高达8核并集成6 TOPS NPU的MCU,满足从基础控制到高端智能识别的全频谱需求。

卓越的可靠性:产品经过严格的电磁兼容性(EMC/EMI)测试-4085的宽温测试,确保在强干扰、温度骤变的恶劣工业环境下依然能稳定运行,绝非普通商用控制器可比。

2. 灵活的IO组合,量身定制

BL350系列采用"主机 + SOM + X板 + Y板"的模块化设计,如同工业领域的"乐高"。

X系列IO板:提供RS485、CAN、DI、DO等通讯与基础控制接口。

Y系列IO板:扩展了AI(模拟量输入)、AO(模拟量输出)、RTD(热电阻)、TC(热电偶)、IEPE(振动传感器)、DI/DO数字量输入输出、RS485、高速脉冲计数与PWM输出等高级功能。

价值:用户可以根据应用场景的精确需求,像搭积木一样组合出最经济、最匹配的硬件配置,无需为用不上的功能买单。

3. 强大的IGH EtherCAT主站,实现硬实时控制

基于BL350的Linux-RT实时内核,可稳定运行IGH EtherCAT主站,实现微秒级(通常≤100µs)的通信周期和纳秒级的同步精度。

多核架构(Cortex-A53 + Cortex-M4F)可将EtherCAT实时任务与上层应用分离,确保控制周期的绝对确定性。

价值:轻松驱动上百个伺服轴和数千个IO点,满足高端机器人、数控机床等对同步性和实时性要求极高的场景。

4. 原生软件生态,打通从配置到运维的全链路

BLIoTLink工业协议转换软件:预装在BL350中,无需编程即可快速实现EtherCAT网络数据与Modbus, OPC UA, MQTT, IEC104等上百种工业协议的转换,实现IT与OT的深度融合。

QuickConfig快速配置工具:这是一款AI赋能的极速配置工具。通过直观的图形化界面,工程师可以快速完成网络、IO模块、EtherCAT从站参数等配置。其AI辅助编程功能能够根据配置意图,智能推荐或自动生成部分代码逻辑(如数据映射、简单控制流程),极大降低了开发门槛,缩短了项目周期,实现了“所述即所得”的快速部署。

BLRAT远程访问工具:内置安全的远程运维通道。工程师可以随时随地登录到现场设备,进行程序调试、参数整定和故障诊断,大幅减少现场出差,提升售后响应速度。

融合核心优势的50个应用方案

一、工业机器人与控制

1. 六轴工业机器人控制器

EtherCAT应用:控制六个关节伺服驱动器,实现高精度轨迹规划。

IO与功能:通过 X23板 连接手爪DI/DO及安全回路;通过 Y95板 进行末端执行器的PWM控制。

软件赋能:通过 QuickConfig 快速配置各关节的伺服参数与电子齿轮比,其AI辅助功能可帮助生成简单的逻辑控制序列。通过 BLRAT 远程优化运动参数。

2. SCARA机器人定位控制

EtherCAT应用:同步控制四个伺服轴,实现高速拾放。

IO与功能:通过 X13板 连接真空发生器与物料检测传感器。

软件赋能:使用 QuickConfig 一键切换不同产品的拾放位置参数。通过 BLIoTLink 将生产数量上报MES。

3. Delta并联机器人(蜘蛛手)

EtherCAT应用:实现三轴或四轴联动,循环周期<500µs,满足每分钟数百次抓取。

IO与功能:通过 X14板 的高速DI接收视觉系统的触发信号。

软件赋能QuickConfig 的AI辅助功能可简化视觉坐标到机器人坐标的映射逻辑配置。

4. 协作机器人安全控制

EtherCAT应用:利用EtherCAT FSoE实现功能安全闭环。

IO与功能:通过 Y31板 的AI功能读取关节力矩传感器数据。

软件赋能:通过 QuickConfig 图形化设置安全区域和碰撞检测阈值。通过 BLRAT 远程更新安全参数。

5. 焊接机器人系统

EtherCAT应用:同步控制机器人轨迹与焊枪摆动轴。

IO与功能:通过 Y58板 的TC模块直接读取焊枪温度。

软件赋能:通过 QuickConfig 管理不同焊缝的工艺参数库。通过 BLIoTLink 上传焊接数据至云平台进行质量追溯。

二、高端数控与智能加工

6. 五轴联动数控系统

EtherCAT应用:实现纳米级插补,同步控制五个伺服轴及主轴。

IO与功能:通过 X21板 的CAN接口连接手持编程器;通过 Y34板 采集光栅尺反馈。

软件赋能:使用 QuickConfig 快速配置不同刀具的偏置参数,AI辅助功能可优化前瞻算法参数。

7. 智能激光切割机

EtherCAT应用:控制切割路径与激光振镜同步。

IO与功能:通过 Y43板 的AO模块实时控制激光器功率。

软件赋能:通过 QuickConfig 一键导入切割图纸并生成基础控制逻辑。通过 BLIoTLink 将设备效率、报警信息推送至管理看板。

8. 智能折弯机

EtherCAT应用:控制伺服轴实现高精度角度定位。

IO与功能:通过 Y31板 的AI模块实时监测压力传感器数据,实现自适应折弯。

软件赋能:通过 QuickConfig 管理不同板材的折弯参数表。通过 BLRAT 远程进行工艺调试与诊断。

9. 复合材料铺丝机

EtherCAT应用:同步控制多轴运动与送丝机构。

IO与功能:通过 Y43板 的AO模块和 Y58板 的TC模块控制加热辊温度与胶量。

软件赋能QuickConfig 用于管理复杂的铺层配方。BLIoTLink 实现与上层PLM系统的数据集成。

10. 电火花加工机床

EtherCAT应用:实现主轴与各进给轴的精密伺服控制。

IO与功能:通过 Y36板 的差分AI模块高精度采集放电间隙电压。

软件赋能:通过 QuickConfig 快速设置不同材料的加工参数。通过 BLRAT 远程监控加工状态并优化参数。

三、包装、物流与智能仓储

11. 高速枕式包装机

EtherCAT应用:通过电子凸轮功能,虚拟主轴与多个从轴严格同步。

IO与功能:通过 Y95板 的高速脉冲输入测量物料速度。

软件赋能:通过 QuickConfig 一键切换产品配方,其AI辅助功能可自动计算相位同步参数,节省90%换产时间。

12. 灌装旋盖一体机

EtherCAT应用:同步输送带、灌装泵和旋盖电机。

IO与功能:通过 Y31板 的AI模块监控液位和扭矩。

软件赋能BLIoTLink 将生产数据(如灌装量、旋盖紧度)上传至数据库。QuickConfig 用于批量调整灌装体积等参数。

13. 智能分拣系统

EtherCAT应用:控制上百个分拣小车伺服驱动器。

IO与功能:通过 X14板 的DI模块连接光电传感器。

软件赋能:通过 BLRAT 远程诊断网络中断等故障。QuickConfig 可快速更新分拣目的地逻辑。

14. AGV/AMR控制核心

EtherCAT应用:驱动伺服轮,实现精准导航与运动控制。

IO与功能:通过 Y板 的IMU模块辅助导航;通过 X板 连接安全激光雷达。

软件赋能BLIoTLink 通过4G/5G模块与调度系统保持MQTT通信。QuickConfig 快速配置不同站点的地图坐标。

15. 立体仓库堆垛机

EtherCAT应用:控制行走、升降、货叉三轴伺服。

IO与功能:通过 X13板 的DI/DO模块连接货位检测传感器。

软件赋能:通过 BLRAT 远程优化运动曲线,提升效率。QuickConfig 用于管理货位地址与尺寸参数。

四、半导体与电子制造

16. 高精度贴片机

EtherCAT应用:确保运动平台与飞拍相机间的微秒级同步。

IO与功能:通过 Y37板 的IEPE模块监测主轴振动。

软件赋能:使用 QuickConfig 快速校准吸嘴高度与视觉相机标定参数。

17. 晶圆传输机器人

EtherCAT应用:控制真空机械手在洁净室内高速运行。

IO与功能:通过 X10板 连接真空阀和传感器。

软件赋能:在洁净室环境中通过 BLRAT 进行远程维护,减少人员进入。

18. PCB压合设备

EtherCAT应用:控制压力伺服,实现多段压力曲线。

IO与功能:通过 Y31板 的AI模块多点监测压力与温度。

软件赋能BLIoTLink 将工艺数据上传,实现全生命周期质量监控。

19. 飞针测试机

EtherCAT应用:同步控制多根测试探针的移动。

IO与功能:通过 Y34板 的高精度AI模块采集电气信号。

软件赋能QuickConfig 管理不同PCB板的测试点坐标与逻辑。

20. 芯片分选机

EtherCAT应用:控制视觉系统、分拣臂与传送带同步。

IO与功能:通过 X/Y板 连接大量的气动与传感器。

软件赋能:通过 QuickConfig 的AI辅助功能,可简化基于视觉结果的分类逻辑。

五、过程工业与重型装备

21. 智能挤出机控制系统

· EtherCAT应用:控制主驱动伺服电机、喂料机和牵引机,实现速度同步。

· IO与功能:通过 Y31/Y33板 (AI模块) 实时采集熔体压力、温度;通过 Y41/Y43板 (AO模块) 精确控制加热圈温度和挤出速度。

· 软件赋能:BLIoTLink将关键工艺参数(如扭矩、产量)通过MQTT上传至云平台。QuickConfig凭借其AI辅助功能,可快速推荐并生成不同原料的温控曲线与速度匹配参数,极大简化配方切换。

22. 密炼机过程控制系统

· EtherCAT应用:控制上顶栓、压料装置和转子,实现精准的时序与压力控制。

· IO与功能:通过 Y51/Y53板 (PT100模块) 多点监测混炼室温度;通过 Y31板 (AI模块) 采集电机扭矩功率。

· 软件赋能:BLRAT允许设备制造商远程诊断客户现场的控制器,分析混炼曲线。QuickConfig用于管理不同胶料的工艺配方,并利用AI辅助优化混炼时间与能耗。

23. 大型印刷机套色控制系统

· EtherCAT应用:利用分布式时钟实现多个印刷单元间微米级的套印精度同步。

· IO与功能:通过 X23-X25板 连接大量的色标传感器和气动阀;通过 Y95/Y96板 进行脉冲计数,精确计量卷材长度。

· 软件赋能:BLIoTLink将套色偏差、设备状态等数据转换为OPC UA协议,与上位SCADA系统无缝集成。QuickConfig可快速校准各色组电机间的相位差。

24. 水处理智能加药系统

· EtherCAT应用:同步控制多个加药泵伺服电机,根据流量比例精确投加。

· IO与功能:通过 Y31板 (AI模块) 采集pH值、余氯、浊度等水质仪表信号;通过 Y41板 (AO模块) 控制计量泵冲程频率。

· 软件赋能:QuickConfig可对多个分布式加药站进行批量参数下发与配方管理,其AI功能可根据水质变化趋势预调参数。BLRAT实现无人值守站点的远程监控与故障处理。

25. 矿山带式输送机监控系统

· EtherCAT应用:组成光纤环网,长距离连接沿线多个驱动站、拉绳开关和跑偏传感器从站。

· IO与功能:通过 X板 (DI点) 收集全线安全信号;通过 Y37板 (IEPE模块) 监测滚筒轴承的振动状态,实现预测性维护。

· 软件赋能:BLIoTLink将全线报警和运行数据推送至中控室,并通过4G模块发送告警。QuickConfig用于快速配置沿线众多IO从站的地址与功能。

26. 塑料注塑机控制器

· EtherCAT应用:集成控制伺服泵、射台、熔胶与顶针伺服轴。

· IO与功能:通过 Y51板 (PT1000模块) 精确测量模温;通过 Y31板 (AI模块) 监测注射压力。

· 软件赋能:QuickConfig强大的AI辅助功能,可基于材料类型自动推荐并生成一段完整的注射-保压速度压力曲线,大幅降低工艺调试门槛。BLIoTLink将生产周期、能耗数据上传至MES。

27. 风电主控系统

· EtherCAT应用:作为风机主控,通过光纤EtherCAT环网连接机舱内变桨系统、偏航电机等从站。

· IO与功能:通过 Y34板 (差分AI模块) 采集振动传感器数据;通过 X板 连接风速仪、编码器等。

· 软件赋能:BLRAT实现风场的远程集中运维、故障诊断和程序更新。QuickConfig用于批量配置风场内所有风机的运行参数与保护阈值。

六、测试测量与实验设备

28. 车辆模拟测试平台

· EtherCAT应用:硬实时控制多个电动或液压伺服作动筒,精确模拟道路载荷谱。

· IO与功能:通过 Y34/Y36板 (差分AI模块) 高精度采集力、位移传感器信号;通过 Y46板 (AO模块) 输出复杂的模拟控制信号。

· 软件赋能:BL350与Simulink Real-Time等仿真软件无缝对接。BLRAT让工程师在办公室即可远程启动测试、调整参数并下载数据。QuickConfig管理不同测试工况的配置文件。

29. 材料疲劳试验机

· EtherCAT应用:实现载荷、应变的高频闭环控制,保证测试波形的精确复现。

· IO与功能:通过 Y34板 (高精度AI模块) 采集载荷和引伸计信号;通过 Y41板 (AO模块) 控制伺服阀。

· 软件赋能:BLIoTLink将试验数据实时写入本地SQLite数据库,并同步至云端。QuickConfig可快速设置复杂的多段测试程序。

30. 三坐标测量机(CMM)

· EtherCAT应用:同步控制X、Y、Z三个精密直线电机轴,并实时读取光栅尺反馈。

· IO与功能:通过 X13板 (DI) 接收测头触发信号。

· 软件赋能:QuickConfig快速设置测量工件的坐标系、安全边界和测量路径。BLRAT用于远程诊断和软件升级,避免影响车间生产节拍。

31. 发动机测功台架

· EtherCAT应用:同步控制测功机、油门执行器和数据采集系统,确保所有数据时间戳一致。

· IO与功能:通过 多块Y板 (多种AI/AO模块) 集中采集温度、压力、油耗等上百个通道的信号,并控制冷却水阀、节气门等。

· 软件赋能:BLIoTLink作为数据汇聚点,将EtherCAT数据、传统采集仪数据统一为MQTT/OPC UA流。QuickConfig管理复杂的测试循环程序。

32. 环境模拟试验箱控制器

· EtherCAT应用:控制压缩机、加热器、加湿器等执行机构,实现温湿度的快速、平稳变化。

· IO与功能:通过 Y51/Y58板 的PT100和热电偶模块多路采集温湿度;通过 Y21/Y24板 (DO模块) 控制接触器、电磁阀。

· 软件赋能:QuickConfig可预设和调用复杂的温湿度变化曲线,AI辅助功能可优化控制参数以减少超调。BLIoTLink将试验过程数据上传,生成符合标准的试验报告。

七、特种设备与新兴领域

33. 舞台机械群控系统

· EtherCAT应用:同步控制数十台吊杆、升降台、LED屏的伺服驱动器,实现复杂的群体特效。

· IO与功能:通过 X板 连接大量的限位、防撞传感器;通过 Y03板 (继电器模块) 控制灯光电源。

· 软件赋能:BLRAT在演出前或排练期间,允许导演或技术人员远程微调每个设备的运动轨迹和速度。QuickConfig用于保存和管理不同的场景配置文件。

34. 大型3D打印机控制器

· EtherCAT应用:同步控制多个打印头和多轴运动平台(如Delta型、龙门型),实现复杂结构的打印。

· IO与功能:通过 Y33板 (AI模块) 监控打印头温度;通过 Y41板 (AO模块) 精确控制送料电机速度。

· 软件赋能:BLIoTLink监控打印耗材余量,并在不足时自动向物料管理系统发送补货请求。QuickConfig可快速配置不同材料的打印参数。

35. 智能农业播种/施肥机

· EtherCAT应用:根据GPS速度信号,通过电子齿轮功能实时同步控制每个排种器/施肥阀的伺服电机,实现精准农业。

· IO与功能:通过 Y11板 (DI模块) 监测种箱堵塞报警;通过 X10板 (RS485) 连接GPS接收机。

· 软件赋能:QuickConfig根据不同田块和作物,快速切换播种/施肥参数,AI可根据土壤数据推荐用量。BLRAT让农技专家远程分析设备数据。

36. 船舶推进控制系统

· EtherCAT应用:通过光纤环网连接驾驶台、机舱和舵机舱的多台控制器,实现可靠的推进与舵角控制。

· IO与功能:通过 X21/X22板 (CAN接口) 连接船用仪表;通过 Y31板 (AI模块) 采集液位、压力信号。

· 软件赋能:BLIoTLink将船舶航行数据、设备状态通过卫星通信发送至岸基管理中心。QuickConfig用于设置不同航行模式下的参数。

37. 无线电望远镜伺服控制系统

· EtherCAT应用:超高精度同步控制方位和俯仰轴的大型伺服电机,要求极低的转速波动和抖动。

· IO与功能:通过 Y36板 (高精度差分AI模块) 采集编码器反馈和振动传感器数据。

· 软件赋能:BLRAT使天文学家可以从控制中心远程操作望远镜,并实时调整控制参数以对抗风扰。QuickConfig管理不同观测目标的跟踪参数。

38. 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

· EtherCAT应用:控制六轴机器人手臂和移动平台,实现快速、准确的抓取和分拣。

· IO与功能:通过Mini PCIE接口的5G模块接收视觉AI服务器的识别结果;通过 X/Y板 连接末端执行器(气动吸盘/手爪)。

· 软件赋能:BLIoTLink将分拣数量、品类数据统计后上报至市政管理平台。QuickConfig可随时更新识别物体的种类和抓取策略,AI辅助学习新的物品特征。

39. 电池化成与测试系统

· EtherCAT应用:同步控制数百个电池测试通道,实现充放电过程的精确时序和高速数据采集。

· IO与功能:通过扩展多块Y板 (Y31/Y33/AO模块),实现对每个电池通道的电压、电流的精密控制和采集。

· 软件赋能:BLIoTLink将每个电池的完整测试数据包通过MQTT上传至云平台,生成“电池护照”。QuickConfig用于批量配置测试工步,AI可分析数据并优化化成工艺。

40. 医疗自动化分析仪器

· EtherCAT应用:高精度同步控制样本臂、试剂臂和采样泵,实现高速、无污染的液体处理。

· IO与功能:通过 Y51板 (PT100模块) 精确恒温控制反应盘;通过 X13板 (DI/DO) 控制开关盖、报警灯。

· 软件赋能:BLRAT允许设备厂商远程诊断医院现场的仪器,进行软件升级和日志分析。QuickConfig可快速校准液面探测与取样位置。

八、基础自动化与产线升级

41. 柔性装配线工作站

· EtherCAT应用:控制站内多个协作机器人、拧紧轴和视觉相机,实现快速节拍。

· IO与功能:通过 X/Y板 连接所有气缸传感器、指示灯和按钮,提供丰富的本地IO支持。

· 软件赋能:QuickConfig使产线工站能够“一键切换”以适应不同产品的装配流程,其AI辅助功能可自动校验IO配置与机器人程序的匹配性,实现真正的柔性制造。

42. 智能拧紧轴控制系统

· EtherCAT应用:同步控制多个伺服拧紧轴,实时监控扭矩和角度,确保拧紧质量。

· IO与功能:通过 X13板 (DI) 接收启动信号;拧紧过程数据通过EtherCAT实时上传。

· 软件赋能:BLIoTLink将每个螺丝的拧紧结果(OK/NG及数据)上传至MES。QuickConfig用于快速设置不同螺丝位的扭矩-角度曲线。

43. 超声波焊接机控制器

· EtherCAT应用:控制压力伺服轴与超声波发生器,实现精准的压力-位置-能量曲线控制。

· IO与功能:通过 Y31板 (AI模块) 监测焊接能量和振幅;通过 X板 (DO) 控制换能器开关。

· 软件赋能:BLRAT远程优化不同材料的焊接参数,并下载焊接历史数据进行分析。QuickConfig的AI功能可学习成功焊点的参数特征,辅助工艺窗口设定。

44. 智能绕线机控制系统

· EtherCAT应用:实现主轴、排线轴和张力控制的电子齿轮同步,适应复杂线包结构。

· IO与功能:通过 Y31板 (AI模块) 实时监测张力;通过 Y95板 (高速脉冲输出) 控制步进电机。

· 软件赋能:QuickConfig保存和管理成千上万种不同型号变压器的绕线参数,实现快速换产。其AI辅助功能可根据线径自动计算并推荐排线参数。

45. 烘干窑炉控制系统

· EtherCAT应用:通过环网连接分布在窑炉各区的温控器、流量阀和传动装置从站。

· IO与功能:通过 Y58板 (热电偶模块) 多点测温;通过 Y41板 (AO模块) 调节燃气和风门开度。

· 软件赋能:BLIoTLink实现与能源管理系统的对接,监控窑炉能耗。QuickConfig用于设定和优化复杂的升温-保温曲线。

46. 自动化屠宰分割线

· EtherCAT应用:控制传送带、升降台和分割机器人,实现连续、高效的协同作业。

· IO与功能:通过IP67等级的远程IO模块(从站) 连接遍布产线的防水传感器;通过 Y板 连接称重模块。

· 软件赋能:BLRAT在食品加工这种高卫生要求环境中,极大减少了技术人员进入生产区域的需要。QuickConfig用于快速配置不同畜禽种类的分割流程参数。

47. 轮胎胎面激光标刻系统

· EtherCAT应用:同步控制轮胎旋转伺服和激光振镜,在曲面上实现清晰、永久的标刻。

· IO与功能:通过 X板 (DI) 检测轮胎到位;标刻数据通过EtherCAT实时下发。

· 软件赋能:BLIoTLink从MES系统接收标刻内容(如D码),并将完成信号返回。QuickConfig用于管理不同规格轮胎的标刻位置与焦距参数。

48. 复合材料热压罐控制系统

· EtherCAT应用:精确同步控制温度、压力和真空度的时序,满足航空航天工艺要求。

· IO与功能:通过大量Y板 (TC/PT100/AI/AO模块) 实现数百个点的温度、压力信号采集与控制。

· 软件赋能:QuickConfig调用和执行标准的热压罐工艺配方,AI功能可对历史成功配方进行学习与推荐。BLIoTLink记录所有过程数据,形成不可篡改的“电子批记录”。

49. 智能纺纱机械控制系统

· EtherCAT应用:实现粗纱机、细纱机上百个锭子的同步启动和张力控制。

· IO与功能:通过 X14板 (DI模块) 监测断线信号;通过 Y31板 (AI模块) 监测主轴负载。

· 软件赋能:BLRAT让设备商能同时对全球多个工厂的纺机进行状态监控和效率分析。QuickConfig用于统一调整所有锭子的工艺参数。

50. 分布式能源管理系统(EMS)

· EtherCAT应用:作为储能电站(EMS)的网关控制器,通过EtherCAT连接多个PCS(变流器)和BMS(电池管理系统)从站,实现快速功率调节。

· IO与功能:通过 Y板 (AI模块) 采集总压、总电流;通过 X板 (RS485) 连接电表和环境传感器。

· 软件赋能:BL350成为边缘计算核心,BLIoTLink实现IEC104、Modbus、MQTT等多协议转换,与电网调度云平台通信;QuickConfig用于批量配置电站的运行策略与保护参数;BLRAT实现电站的无人化远程运维与故障快速恢复。

总结:面向未来的工业控制基石

ARMxy BL350 + IGH EtherCAT的解决方案,其强大之处不仅在于硬实时控制能力,更在于它将灵活的硬件配置、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与原生的工业物联网软件无缝融合。这使得工程师不仅能构建出高性能的实时控制系统,更能通过 QuickConfig 极大节省调试时间,通过 BLRAT 实现高效运维,通过 BLIoTLink 轻松上云。

ARMxy BL350系列不仅仅是一个控制器,它是一个开放、可扩展、智能化的工业计算平台。无论您的应用是传统的运动控制,还是新兴的边缘AI计算,从基础的单核A7到强大的8核6TOPS AI处理器,ARMxy系列总有一款产品能满足您的性能与成本需求,为您提供面向未来十年的稳定技术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