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数字传感器RS485不能通讯,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2025-11-19):
PH数字传感器RS485不能通讯,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

问题:
PH数字传感器RS485 (通电,串口,波特率,从机号都正确的情况下)不能通讯,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处理的方法步骤有哪些?

回答:
1、软件问题:可以用串口助手与传感器通讯。判断传感器有没有数据返回。如果有数据返回,则可能是软件解析错误。

2、线路故障:检查接线,看RS485线是否有断路、或短接。 将传感器从总线移除,单独接串口助手,如果有数据返回,则可能是线路干扰。

3、传感器内部故障。如果有4-20mA线,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有没有电流输出。如果正常是有420mA电流输出,无数据返回时输出为0,则可能是传感器内部故障。可以用万用表电流档测量传感器电源端有无电流消耗。如果没有电流消耗,或者电流消耗比正常时高很多,则可能是传感器内部故障。

4、RS485转USB模块兼容问题,模块与其它产品能通讯,与数字传感器无法通讯。可更换其它型号或厂家的485模块进行测试。推荐使用CH340系列。

5、传感器485电路故障:这种情况只能返厂拆解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