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控制器显示功率因数0.99还是被罚款,怎么回事?

楼主(2025-11-20):
用户说无功补偿控制器显示功率因数有0.99,可还是被罚款了,具体是怎么回事呢?通过视频通话看看能不能找到问题并解决。

视频接通后看到在功率因数控制器侧此时显示功率因数只有0.99,同时还注意到了并未投入电容补偿,用户既然说了有力调电费产生,我们就需要前往dian力局计量表核对功率因数。在计量表这边,我们看到功率因数只有0.8左右,同时还观察到有功灯闪烁间隔时间较长,说明此时负载小并且处于第二象限,说明此时光伏正在发电。

回到无功补偿控制器这查看电流发现只有0.15安培,询问后也印证了确实有铺设光伏并且大型负载都未投入工作。那么此时我们推测部分在工作的负载用电全部由光伏提供,并且变压器空载无功未得到补偿,导致有利掉电费产生。只需要更换支持补偿变压器空载无功的功率因数控制器就可以了。

更换成支持空载直补的控制器后,在控制器这边显示电容已经投入并且功率因数有0.99,而且在计量表这边功率因数也显示有0.98,说明变压器无功已经得到补偿。

另外针对这个问题,还可以选择高采低补方案来解决,只不过选择高采低补方案需要在高压侧采集电流信号并涉及线路施工,而选用支持空载直补的功率因数控制器同样可以做到补偿变压器空载无功,可以满足基本要求。

往期精彩推荐:

光伏发电后无功补偿控制器如何解决力调电费罚款的问题?

#无功补偿控制器 #功率因数 #光伏四象限 #抗谐波 #力调电费 #高采低补 #空载直补

欢迎光临tb店铺:电力控制仪表行,原厂现货供应光伏四象限抗谐波无功补偿控制器。

网友A:
回到无功补偿控制器这查看电流发现只有0.15安培别墅游泳池的公司哪家好?询问后也印证了确实有铺设光伏并且大型负载都未投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