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新的无功补偿控制器后为什么还有力调电费产生?

楼主(2025-11-21):
今天带大家来看个案例。用户说在安装新的无功补偿控制器后有力调电费产生,跟用户沟通后进行视频通话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视频刚接通的时候就发现了控制器处于欠流保护状态,此时显示的数值是电流值,并非功率因数值,电流只有0.05安培。询问用户后得知有大型负载在工作且有铺设光伏,这个时候就需要去dian力局计量表看下功率因数。在dian力局计量表上看到功率因数只有0.6左右,离0.9这个标准还差好远。

另外如果计量表无法手动调取数据查看功率因数,可以根据表上有功灯和无功灯的闪烁比来估算功率因数。有功闪烁占比越高代表功率因数越好,一般有功闪两下以上无功才闪一下,功率因数基本就在0.9以上了。

回到功率因数控制器这边,此时显示电流只有0.05安培,就想到了控制器采样电流端子是不是也只有这么小的电流。可以拿出钳形表测量下电流大小,测量出来电流确实只有0.05安培左右,与控制器当前显示的值基本能对上。

为了进一步验证电流是否准确,需要再测量下控制器所采样的电流互感器那一侧的电流大小。在测量断路器下方电流互感器的电流值发现电流有4安培左右,两者电流存在较大偏差。这个情况就知道了电流互感器到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后侧端子之间接线肯定有问题,后面就需要排查出接线错误的位置并改正。

排查后才发现控制器采样的是另一个出线柜上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线路改正后看到控制器已经退出欠流保护,开始正常工作了,功率因数在0.94左右。再跟dian力局的计量表对比,功率因数也在0.94左右,控制器与其相差不大。这个问题到这就算解决了。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无功补偿控制器处于欠流保护且电流值过低时,不能盲目对欠流门限值进行修改。欠流保护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电容投切振荡,延长其使用寿命。

往期精彩推荐:

光伏发电后无功补偿控制器如何解决力调电费罚款的问题?

无功补偿控制器显示功率因数0.99,可还是被罚款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功补偿控制器 #功率因数 #光伏四象限 #抗谐波 #力调电费

欢迎光临tb店铺:电力控制仪表行,原厂现货供应光伏四象限抗谐波无功补偿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