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级Hart转485转换器实战应用技巧与指南

楼主(2025-11-21):
工业级Hart转485转换器实战应用技巧与指南

1.1产品简介

SM100系列HART智能转换器是采用ARM微处理器、HART协议调制解调专用芯片并结合大量的实践经验所研发的产品。其按照工业产品要求进行设计,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及稳定性。智能转换器配有标准的RS232接口和RS485接口,能与有HART协议的智能仪表进行数据透明传输或者转换为MODBUS_RTU协议读取数据,保证数据进行实时传输。

HART协议使用Bell202频移键控(FSK)标准,在420mA基础上叠加调制数字信号,使得HART协议仪表在不干扰420mA模拟量信号的同时允许数据通讯。SM100系列智能转换器就是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进行调制解调的智能转换器。

1.2产品特点

● 配有标准的RS232RS485通讯接口,可以进行参数配置、更改通讯波特率及奇偶校验位。它与HART总线上的1200通讯速度无关,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运行速度。

● 采用工业通用的模块外壳,便于安装及调试。

● 配有专用配置软件,可以对SM100系列智能转换器进行参数配置,并且通过智能转换器,可以与HART协议智能仪表进行数据通讯。

● 支持标准的MODBUS_RTU协议。

● 支持同时连接多台HART协议智能仪表。

● 支持多种特殊HART协议智能仪表,并能自定义读取特殊HART仪表的指令。

1.3主要参数

● 电源输入电压:DC 1224V,电源的波纹不得大于200mV,电流需提供100mA

● 外壳尺寸:长134 mm × 宽71 mm × 高43 mm

● 工作环境温度:-20℃ ~ +80℃。

● 相对湿度:10% 80%

1.4产品选型

1.5产品接线图

1)与二线制HART仪表接线图(注意:接单台或者多台HART仪表时,都只要接一个250Ω电阻)

2)与四线制HART仪表接线图(注意:接单台或者多台HART仪表时,都只要接一个250Ω电阻)

3)同时与二线制及四线制HART仪表接线图(注意:接单台或者多台HART仪表时,都只要接一个250Ω电阻)

4HART转换器内置DC24V与二线制HART仪表接线图(注意:内置电源只能接一台二线制HART仪表,且只要接一个250Ω电阻)

1.6寄存器地址表

1.7产品应用图

嘉兴市松茂电子市场部

王艳平 18757399889

2025.11.21

网友A:
SM100系列HART智能转换器是采用ARM微处理器、HART协议调制解调专用芯片并结合大量的实践经验所研发的游泳池设备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