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安全单元NX-SL3300建立通信问题

楼主(2025-11-21):
SL3300(10节点)与一个主机通信未建立

然后一按复位,主机就会断开

EtherCAT主机在处于运行状态时无法正常执行进程数据通信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从报错看,10 节点(SL3300)通信未建立 + 主机复位断开,是 EtherCAT 安全进程数据通信配置 / 连接问题,结合运行时进程通信异常,建议先检查 10 节点的安全配置、物理连接,再排查主机与从站的启动时序匹配。

网友B:
根据日志中的信息来判断:
一、日志中同时出现 “节点 80 网络配置验证错误(从设备未连接)”,说明 EtherCAT 网络的基础连接可能存在隐患,需先确保物理连接 + 配置匹配:

1、确认节点 10线缆是否插紧,并检查 SL3300 的电源是否正常(电源灯亮),若电源异常会导致设备无法被 EtherCAT 主机识别。

2、验证 EtherCAT 网络配置与节点地址:

进入 EtherCAT 主机的配置软件(如欧姆龙 Sysmac Studio),确认:

节点 10 的 物理地址(DIP 拨码或软件配置)与主机工程中 “节点 10” 的配置地址一致(EtherCAT 节点地址需唯一且与工程匹配);

二、日志中,“安全进程数据通信未建立” 是欧姆龙 Safety over EtherCAT(FSoE)的专属问题,需聚焦安全层配置 + 设备状态:

1、检查 SL3300 的安全配置(Sysmac Studio 中):

进入 “安全设置”→“安全网络”,确认:

SL3300(节点 10)已被添加到安全进程数据通信列表中,且 “安全从站” 状态为 “启用”(日志中提到 “安全从设备被禁用” 是可能原因之一);

安全进程数据的通信周期、数据长度与主机配置一致(FSoE 的通信参数需主从严格匹配);

安全层的CRC 校验、超时时间配置合理(超时时间建议不小于 10ms,避免因网络延迟触发超时)。

2、确认 SL3300 的设备状态:

查看 SL3300 的状态指示灯:

若 “SAFE” 灯闪烁 / 熄灭,说明设备处于非安全就绪状态(可能是内部故障、安全参数错误),需通过 “安全诊断工具”(Sysmac Studio 的 “安全诊断” 窗口)读取 SL3300 的内部故障码;

若 “RUN” 灯不亮,说明设备未进入运行模式,需检查设备的 “模式选择开关”(若有)是否拨至 “RUN” 位。

3、排查复位后主机断开的问题:

复位操作后主机断开,通常是安全通信链路中断触发了 EtherCAT 主机的 “故障安全停机”(欧姆龙 EtherCAT 主机会在安全通信异常时强制进入 “预操作状态”);

解决前提:先修复 SL3300 的安全通信问题,再进行复位操作 —— 不要在安全通信未建立时强制复位,否则会触发主机的安全保护机制。

注意事项:
1、在停止状态中进行配置:

停止 EtherCAT 主机运行:先将 EtherCAT 主机从 “运行状态” 切换到 “停止状态”(避免运行中修改配置导致异常)。

2、重新加载安全配置:

在 Sysmac Studio 中,删除工程中节点 10 的 SL3300 配置,重新添加(确保 ESI 文件正确);

进入 “安全设置”→“生成安全代码”,重新编译安全层配置,并下载到主机中。

3、重启 SL3300 与 EtherCAT 网络:

断开 SL3300 的电源,等待 10 秒后重新上电;

重启 EtherCAT 主机的通信模块(或重启主机 CPU),然后将主机切换到 “预操作状态”,等待 EtherCAT 网络扫描(确认节点 10 被成功识别)。

网友C:
请教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