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华雷达仪表学堂:雷达液位计有些什么好处?

楼主(2025-11-21):
雷达液位计在不少小型工业场合中可能还不为人所熟悉,但在许多大型工业生产环境中,它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雷达物位计具备诸多显著优势。

首先,它具有出色的穿透能力。例如,空气中存在的水蒸气对许多同类仪表会造成干扰,而雷达液位计却能有效应对。此外,工业环境中常见的粉尘问题,通常也会对测量造成阻碍,但雷达液位计几乎不受这类因素影响。这一点充分说明,该设备能够适应较为恶劣的工作条件。有些产品在常规环境中表现良好,一旦处于恶劣工况,性能就会下降,而这正是雷达液位计的优势所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尽管雷达液位计技术先进,其操作却十分简便。在同类仪表中,很难找到像它这样易于使用的产品。与此同时,它的可靠性非常高,维修率低。不少设备在维护方面存在困难,甚至维修周期漫长,而雷达液位计则让用户能够安心、放心地使用。

此外,雷达液位计还具备广泛的介质适应性。对于一些特殊介质,普通液位计可能无法准确测量,而雷达液位计却能够应对绝大多数介质类型。通用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衡量一款产品是否具备高技术含量的重要标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通用”并不等于“全能”。在实际选型时,仍需结合具体介质的性质进行判断,尤其是在介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建议提前确认其适用性,以避免因误选而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综上所述,尽管在选型时需结合具体工况加以斟酌,但雷达液位计凭借其多项优异特性,无疑是一款性能卓越的测量设备,值得在工业应用中广泛推广。

西安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成立,现坐落于陕西省西安市,是一家集雷达物位仪表研发、生产、销售及工程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司拥有雷达物位计、外测液位仪表、音叉物位开关、电液执行机构、超声波流量计、外测温度计等一系列产品,均经过现场多重复杂工况考验,并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冶金及食品、医药等行业。专业的选型指导、过硬的产品质量、合理的产品价格、便捷的供货周期,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网友A(2025-12-24):
  JWrada-21雷达液位计是一款小型化、低成本的智能液位测量仪表,基于80GHz调频连续波(FMCW)技术,最大测量量程可达30米,同时也适用于小量程和简单工况的料位测量。

  产品标配HART/Modbus通讯协议,并内置蓝牙5.0模块。配合“计为智控®”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现场无线调试与监控,显著提升操作便利性;依托云端数据网络,还可支持远程调试、远程软件升级及远程监控。

  JWrada-21雷达液位计搭载自主研发的回波学习智能自适应算法,具备虚假回波识别、多层回波分离和目标动态追踪等功能,能够自动适应工况变化,确保长期稳定、可靠的液位测量。产品结构紧凑、操作简便、免维护。

  作为超声波液位计的理想替代方案,JWrada-21雷达液位计广泛应用于水文水务水位监测、一般工况液位测量及小量程料位测量,为用户提供高性价比的智能化液位测量解决方案。

● 体积小,成本低。

● 提供高精度测量(±1mm),液位测量量程最大可达30米,同时也适用于小量程和简单工况下的料位测量。

● 内置蓝牙5.0模块,配合“计为智控®”微信小程序,可实现现场无线调试与监控,操作更加便利;通过云端数据网络,还支持远程调试、远程软件升级及远程监控。

● 搭载智能回波处理功能,具备虚假回波识别、多层回波分离和目标动态追踪等能力,能够自我学习并持续保持高质量、可靠的测量。

● 配备水平仪,安装简捷方便,对安装空间要求低。

● 壳体材质采用尼龙塑料,轻便耐用,具备良好的防晒性能。

● 是超声波液位计的理想替代方案,尤其适用于水文水务液位测量场景。

网友B:
声科电子80GHz高频雷达物位计具有测量精度高,适用范围广,非接触式测量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强腐蚀性、高粉尘介质的料位、液位测量。

调频连续波,适应性强

调频连续波(FMCW)技术

适用于测量液位和固体

穿透性强,适用于高蒸汽和高粉尘的应用

测量精度高

发射角为3.5度

测量精度可达±2mm

调试简单

节省时间,无需填充或清空储罐

设置简单

仅需设置两个参数就可以实现测量

多种语言支持

多语言支持,回波显示,便于维修人员分析调试

测量不受环境影响,支持Hart,Modbus

受诸如温度、压力、灰尘等工艺条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