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 加工常见的七种缺陷及基础应对

楼主(2025-11-21):
在 PCBA 加工流程中,即使是成熟的生产体系,也可能因物料、工艺或环境因素出现缺陷。了解这些常见问

题,是保障产品良率的关键,以下为七种典型缺陷及基础应对思路:

一、焊锡空洞

表现为焊点内部出现空心气泡,常见于 BGA、QFP 等元件焊点。主要因焊膏中助焊剂挥发过快、PCB 焊盘受

潮,或回流焊温区设置不当导致。预防需选用优质焊膏,提前对 PCB 进行烘烤除湿,并优化回流焊温度曲线。

二、虚焊 / 假焊

焊点外观无明显异常,但实际导电性能差,易出现接触不良。多由焊盘氧化、元件引脚镀层不良,或贴片时焊

膏量不足引发。生产中需加强 PCB 焊盘清洁,严格筛选元件,并通过 AOI 检测及时排查。

三、桥连

相邻焊点被焊锡连通,易造成短路故障,常见于间距较小的贴片元件(如 0402、0201 封装)。主要因焊膏印

刷偏移、刮刀压力过大,或回流焊时焊锡流动失控。应对需校准钢网对位精度,调整焊膏印刷参数,必要时采

用防桥连钢网设计。

四、元件偏移 / 立碑

元件焊接后偏离焊盘,或片式元件一端翘起(立碑),影响电路连接。多因元件两端焊盘大小不均、焊膏量差异

大,或回流焊升温速率过快。需优化 PCB 焊盘设计,确保元件两端焊膏量均匀,同时控制回流焊升温斜率。

五、焊锡不足 / 过量

焊锡不足会导致焊点强度低,过量则可能覆盖元件引脚或测试点。前者因焊膏印刷量少、钢网开孔过小;后者多

为钢网开孔过大或刮刀速度过慢。需根据元件封装规格精准设计钢网开孔,定期校准印刷设备参数。

六、墓碑效应

片式电阻、电容等元件焊接后直立,类似 “墓碑”,常见于小尺寸元件。核心原因是元件两端焊盘受热不均,

焊锡熔化速度差异导致拉力失衡。预防需保证 PCB 焊盘对称设计,调整回流焊温区,确保元件两端同步受热。

七、污染物残留

PCB 表面残留助焊剂、松香或粉尘,不仅影响外观,还可能腐蚀电路。主要因回流焊后清洗不彻底,或生产环境

粉尘控制不佳。需选用环保型助焊剂,优化清洗工艺(如超声清洗),同时加强车间无尘管理。

这些缺陷虽常见,但通过规范物料管控、优化工艺参数及加强检测(如 AOI、X-Ray 检测),可大幅降低发生率

,为 PCBA 产品质量保驾护航。

网友A(2025-12-24):
PCB 表面残留助焊剂、松香或粉尘,不仅影响外观,还可能腐蚀电路。主要因回流焊后清洗不彻底,或生产环境游泳池设备控制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