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白光触摸屏与欧姆龙plc通讯问题

楼主(2025-11-23):
HAKKO触摸屏V710C上传程序后稍微一改动就与欧姆龙plc C200G通讯不上,为啥?

网友A:
关键你修改了什么地方,修改了通讯设定是会产生你说的情况,欧姆龙C200已经是很老的系统了,因此如果修改触摸屏中PLC的地址你需要确认是否会超过C200的地址范围。

HAVE FUN!

网友B:
设置里面的通讯参数改了?

没有的话 检查改的pl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