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控制器投切的时间奥秘:延时、震荡、放电一次讲透!

楼主(2025-11-24):
在无功补偿控制器中,电容器投切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功率因数的大小以及你是否在被罚款,那么什么时候去做投切,投切的时间应该如何去做把控呢?在这里,我们要引出几个时间概念,那么具体是些概念呢,就随着文章一起读下去吧。

img1

在阅读之前我们来先假想一下,在上图中红色圆圈表示电容器被投上去了,黑色圆圈则表示电容器被切下去了,现在就用图来更直观的演示无功补偿投切其中的奥秘。

首先,我们来看看无功补偿投切的基本原理:无功补偿自动投切是由功率因数控制器与接触器来完成的。功率因数控制器先设定好线路控制参数。当线路功率因数低于投入门限,控制器控制接触器合上,补偿电容投入运行,反之,当线路功率因数达到切除门限,控制器自动切断接触器,补偿电容退出运行

1. 无功补偿投切延时时间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一个时间概念了:无功补偿投切延时时间。

img2

从确认需要投入电容到电容投入开始工作的时间,我们称之为无功补偿延时投切时间其中这个延时投切时间一般不会低于5秒,为了系统的稳定,也不会高于199秒,这个则是为了防止补偿滞后以免无功功率长时间得不到补偿。

2. 投切震荡时间

由于电容容量与系统无功功率的不匹配,有些场景下会出现投切震荡我们这里引用一个新的时间概念:投切震荡时间

img3

这个则表示的是,当前一个电容器切下去到后一个电容器投上来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们称为投切震荡时间,即上图中第二排状态到第三排状态的时间。意思就是为了防止投切速度太快导致的投切震荡。当无功补偿器处于临界状态的时候,这种震荡的现象会反复的出现,但是为了电容器本身的寿命考虑,我们一般默认这个的时间是100秒,不会让电容器在短时间内反复投切,保护电容器本身。

3. 电容器放电时间

当电容器没有余量的时候,那这个投切又该如何进行操作呢,这个时候就要引用我们的第三个时间概念:电容器放电时间

img4

这个时候功率因数达到切除上限了了,需要切电容,就变成

img5

但是这个时候无功功率又不够,需要补一个电容上去,就又回到刚刚的状态

img6

但是此时wei一空着的电容就是刚刚切下去的电容,我们需要等待电容器放电的这个时间,我们称为电容器放电时间。同一组电容器从投上去到切下来,到第二次投上去的时间,一般我们会把这个时间设置为300秒,即上图中第二排状态到第三排状态的时间。就是为了让电容器有充足的时间放电,防止出现冲击电,以免受到冲击电的影响。

往期精彩推荐:

光伏发电后无功补偿控制器如何解决力调电费罚款的问题?

无功补偿控制器显示功率因数0.99,可还是被罚款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装新的无功补偿控制器后有力调电费产生?—无功补偿器欠流保护案例分享

谐波对功率因数有何影响?谐波影响下功率因数的补偿上限设置问题

#无功补偿控制器 #功率因数 #光伏四象限 #谐波 #力调电费

欢迎光临TB店铺:电力控制仪表行,原厂现货供应光伏四象限抗谐波无功补偿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