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转CC-Link工业智能网关:物流高速线体升级方案

楼主(2025-11-24):
一、项目背景
华东某电商巨头在双十一前启用的全新分拣中心,设计峰值 12 万件/小时。其核心扫描-称重-喷码段原方案为:

  • 主控:三菱 Q03UDE CPU + QJ61BT11N CC-Link 主站模块,共      6 个远程 I/O 站、3 台变频器;新增设备:德国 Sick WTB26I-24161120A00 激光测距传感器(Modbus      TCP 从站,IP=192.168.3.21)与宁波柯力 SQB-1t 在线称重模块(Modbus TCP 从站,IP=192.168.3.22),用于实时测量包裹体积与重量,并将结果写入      CC-Link,供 PLC 做运费计算与喷码触发。

由于 CC-Link Modbus TCP 协议栈完全不同,现场既无多余插槽,也不允许更改原有 PLC 程序架构,最终选用捷米特 JM-CCLK-TCP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使三菱 PLC 零修改即可把两台 Modbus TCP 传感器当作普通 CC-Link 远程设备站使用。

二、关键设备清单

1.  主控 PLC:三菱 Q03UDE CPU,固件 1.050,配套 GX Works2 V1.576A

2.  CC-Link 主站模块:三菱 QJ61BT11N,占用基板 0-3 号槽;

3.  协议转换网关:捷米特 JM-CCLK-TCP,固件 v2.3124 VDC/3.5 W,导轨安装;

4.  激光传感器:Sick WTB26IModbus TCP,端口 502,支持 0304 功能码;

5.  称重模块:柯力 SQB-1t 变送器 + EM-235T 以太网适配器,Modbus TCP,端口 502

6.  交换机:赫斯曼 OCTOPUS 8M-EEC,工业级,划分 VLAN3192.168.3.0/24)。

三、网络拓扑与连接

  • CC-Link 侧:JM-CCLK-TCP工业智能网关作为从站,站号 7,占用 2 个站(共 128 Word I/O),波特率 2.5 M,屏蔽双绞线 3×0.5 mm²,总线型拓扑,终端电阻 110 Ω

  • Modbus TCP 侧:JM-CCLK-TCP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作为主站,IP=192.168.3.10,两路 RJ45(内置交换机),分别接 Sick 与柯力模块,采用星型拓扑;

  • 供电:现场 24 VDC 母线,网关与传感器均经 2 A 熔断器独立供电,确保短路隔离。

四、JM-CCLK-TCP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参数配置

1.  硬件拨码
站数选择:SW1-4 = ON-OFF-ON-OFF,对应占用 2 站;
模式选择:SW8 = ON,进入配置模式。

2.  CC-Link 配置(GW Modbus Studio
“CCLink Configuration”页设置:

  • 站类型:远程设备站(Remote Device Station

  • 占用站数:2

  • 扩展循环:1

  • RX/RY 区域:各 128 bit

  • RWw/RWr 区域:各 32 word

    映射结果:
         RWw0-RWw1 =
    体积数据(mm³),
         RWw2-RWw3 =
    重量数据(g),
         RWr0-RWr1 =
    状态/报警字。

3.  Modbus TCP 主站配置
新增两条报文:
① Sick
传感器
功能码 04,起始 0,长度 2 寄存器,周期 50 ms → 存入网关内部 40001-40002
柯力称重
功能码 03,起始 4,长度 2 寄存器,周期 50 ms → 存入网关内部 40003-40004
映射关系:
40001-40002 → RWw0-RWw1

40003-40004 → RWw2-RWw3

4.  下载与重启
拨码 SW8 拨回 OFF,重新上电,网关进入运行态,MS/NS 指示灯常绿,CC-Link 站号 7 GX Works2 中自动上线,无错误旗标。

五、PLC 侧编程——仅添加 4 行梯形图
由于 JM-CCLK-TCP 已把 Modbus 数据映射到固定 RWw/RWr 区,PLC 程序仅需:

  • RWw0-RWw3 MOVE D1000-D1003,用于运费算法;

  • D1010 报警字与 0 比较,非零时触发声光报警。

    整个程序下载时间<30 s,原逻辑零改动,现场调试      2 小时即完成。

六、运行效果

1.  实时性:Modbus 轮询周期 50 msCC-Link 刷新周期 5 ms,整体延迟<55 ms,满足 1 m/s 线速度下 2 cm 位置误差要求;

2.  吞吐量:连续 72 h 压力测试,网关 CPU 占用<35%,无丢包;

3.  稳定性:双十一高峰期 14 万件/小时,零故障运行;

4.  易维护:网关内置 Web 服务器,可在线查看 Modbus 报文、CC-Link 循环计数器,故障排查时间由过去的 2 h 缩短至 15 min

七、经验总结

  • 捷米特 JM-CCLK-TCP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CC-Link 从站 +      Modbus TCP 主站双角色设计,使三菱      PLC 在不增加任何扩展模块、不动源代码的前提下,即可把主流以太网传感器数据无缝纳入现有总线体系;

  • 现场只需一根网线、一把螺丝刀即可完成安装,大幅降低改造周期;

  • 通过网关内置的 8 通道主站能力,后续再增加 Modbus TCP 条码枪、RFID 读写器等设备时,仅需软件扩容,无需额外硬件投入,为快递行业即插即用式柔性升级提供了可复制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