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繁跳闸

楼主(2025-11-24):
变频器频繁跳闸,排查了电源和负载没找到问题,有没有同行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供电跳闸?跟变频器没关系啊!

变频器内部没有开关,怎么跳闸?

变频器保护动作?查故障代码。

网友B:
什么电闸,漏电断路器还是小型断路器,说不定是开关的原因,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