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地下水位监测仪测量数据不准原因分析:

楼主(2025-11-24):
便携式地下水位监测仪测量数据不准原因分析:

针对很多用户提出使用便携式地下水位监测仪器的时候有时候数据测量不准的问题:东方万和仪表的工程师进行了一些原因分析:

   1  传感器自身的问题,比如传感器精度没有办法满足用户要求测量的数据不准,解决方案:更换精度更高更稳定厂家产品;  供电电源电压不足,因为是电池供电,电池不仅给显示器供电,显示器还有电源模块给传感器供电,如果电压不准的情况下,虽然显示器是亮的,但是显示器的供电模块没有足够电压给传感器探头供电,这样就会造成输出信号输出不稳定,导致精度偏差,解决方案:电池充满电或者更换电池。

便携式地下水位自动监测仪详情页_01 (10).jpg

2 安装调试问题:比如下井过程中造成电缆划破损伤,导致水进入电缆和探头线路部分,导致输出数据故障,这个故障一般前期表现为测量数据乱跳,后期就是显示一个数值不动,显示超限,解决方案:下井的过程中注意对电缆的保护。

3 接线问题;接口与线缆问题:线缆接触不良、防水密封失效,会造成信号传输中断或干扰,影响数据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