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1695 硫化橡胶工频击穿强度耐电压测试仪

楼主(2025-11-25):
  GB/T1695 硫化橡胶工频击穿强度耐电压测试仪采用计算机控制,通过人机对话方式,完成对绝缘介质材料的工频电压击穿,工频耐压试验。适用于对固体绝缘材料(如:绝缘漆、树脂和胶、浸渍纤维制品、层压制品、云母及其制品、塑料、薄膜复合制品、陶瓷和玻璃等)在工频电压下击穿电压,击穿强度和耐电压的测试。GB/T1695 硫化橡胶工频击穿强度耐电压测试仪对实验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快速、准确地进行采集、处理、存取、显示、打印。

   设备参数:

最高输出电压100KV

变压器容量 10KVA

升压器容量 3KVA

工作电压 220v±10 的单相交流电压和 50Hz±1的频率

控制方式 西门子PLC

试验方式: 交流/直流试验:1、匀速升压 2、梯度升压 3、耐压试验

试验介质 空气/绝缘油  标配方便拆装的油浴装置

升压装置 采用先进的无触点原件匀速升压淘汰前款机械调压

升压速度 0.1kv-5.0kv/s  自用设定

耐压时间 软件设定>10H

试验精度 ≤1%

漏电流选择 0-150mA

控制方式 232/485/口

控制方式 无线/有线可选

击穿判断方式 电压/电流

放电方式 自动放电

变压器变比 0.736111111

采集方式 变压器0-100v输出

升压速度 0.1-5.0kv/S

耐压环境 固体;液体。定做高境高温油

击穿判断方式 高电压判断、漏电流判断

放电方式 实验结束自动放电

硫化橡胶工频击穿电压强度和耐电压的测定方法

前言

本标准对应于美国军用材料与试验协会标准ASTM D149-97a《固体电绝缘材料工频击穿介电强度和击穿电压的标准试验方法》,ASTM D149-97a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代替GB/T 1695-1981(1989)《硫化橡胶工频击穿介电强度和耐电压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根据ASTM D149-97aGB/T1695-1981(1989)进行了重新修订,本标准与ASTMD149-97a的主要技术性差异如下:

-ASTM D149-97a的适用范围广,它是针对固体绝缘材料工频击穿电压和介电强度的测定,本标准与ASTM D149-97a在电极材料、电极尺寸、试验装置等技术内容上基本一致。-根据验证试验,保留了GB/T1695-1981(1989)标准中取中位数的规定,这一点不同于ASTM D149--97a取平均数的规定。

本标准与标准GB/T1695-1981(1989)相比,主要内容变化如下:

-本标准只对橡胶材料而言,只规定了两种类型的电极,两种升压方法。

一本标准增加了前言;

-本标准增加了警示语;

一本标准增加了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一本标准增加了3术语和定义;

-一本标准在4.5.2增加了一种板状电极;

-本标准在4.6增加了对试样厚度测量装置的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橡标委橡胶物理和化学试验方法分技术委员会(SAC/TC35/SC2)归口,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北橡胶塑料研究设计院。

硫化橡胶工频击穿电压强度和耐电压的测定方法

警告--使用本标准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标准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用连续均匀升压或逐级升压的方式,对试样施加交流电压直至击穿,测量击穿电压值,计算试样的击穿强度;用迅速升压的方法,将电压升到规定值,保持一定的时间试样不击穿,定此规定值为试样的耐电压值。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941橡胶试样环境调节和试验的标准温度、湿度及时间(GB/T 2941-1991,eqvISO471:1983)

GB/T 5723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试验用试样和制品尺寸的规定(GB/T 5723-1993.eqvISO 4648:1991)

GB/T9865.1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样品和试样的制备第一部分:物理试验(GB/T9865.1-1996,idt ISO 4661-1:1993)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迅速将电压升高到规定值,保持一定时间试样未被击穿,称此电压值为试样的耐电压值,kV表示。

耐电压值voltage resistant

3.2

击穿电压breakdown voltage

3.3

试样在某一电压作用下被击穿,此时的电压值称击穿电压,kV表示。

击穿电压强度electrical breakdown strength

试样的击穿电压与其厚度之比,称击穿电压强度,kV/mm表示,

4试验装置

试验线路图见图1.

4.1工频电源

工频电源频率为50Hz的正弦波,其波形失真率不大于5%

4.2高压变压器

4.2.1 高压变压器的容量应保证次级额定电流不少于0.1A,保证设备在击穿瞬间不被烧坏。4.2.2为保证电压能均匀上升,并能控制升压速度,应采用自动升压装置。

4.3调压变压器

调压器应能均匀地调节电压,其容量与试验变压器容量相同。电压测定可在高压侧用不大于2.5级高压静电伏特计,球隙或通过电压互感器来测量,也可以在低压侧用不大于1.5级的伏特计测量,其测量误差为±4%

4.4过电流继电器

过电流继电器的动作电流应使高压试验变压器的次级电流小于其额定值。

4.5电极

4.5.1电极材料

板状试样电极材料是黄铜,管状试样电极内电极材料为铝箔、铜棒、导电粉末等,外电极材料为铝箔、铜箔。

4.5.2电极尺寸

板状试样上、下电极尺寸如图2所示,管状试样电极尺寸如图3所示,电极尺寸见表1

4.5.3试验时要求上下电极应对准中心,电极与试样接触时的压力按产品标准规定。

4.6厚度测量装置厚度测量装置结构与精度应符合GB/T5723要求,其测量结果精确到0.01 mm

5试样

5.1试样尺寸:如表2所示。

5.2试样制备应符合GB/T9865.1规定,可模压硫化也可以在符合试样厚度尺寸的胶板上用旋转裁刀进行裁切,制样方法的不同,试验结果无可比性。

5.3试样表面应清洁,平滑,无裂纹、气泡和杂质等,试样表面应用蘸有无水乙醇的布条擦洗。5.4试样数量每组试样不少于3个。

6硫化与试验之间的时间间隔

6.1将擦净的试样放在温度为(23±2)℃和相对湿度为(50±5)%的条件下调节24h。成品试样调节有特殊要求时,可按产品标准规定进行。6.2试样的环境调节,试验温度、湿度及公差应符合GB/T 2941的规定。

7 试验介质

试验介质为变压器油(也可按测试产品标准选用),间距2.5mm交货时,其击穿电压应不小于35 kV.

8试验步骤

8.1击穿电压强度试验

8.1.1连续升压;试验电压从零开始,按表3规定的升压速度连续均匀升压,直至试样被击穿,读取击穿电压值。

8.1.2逐级升压;按连续升压法所测得的试样击穿电压值的50%作为起始电压,停留1min后如试样未被击穿,则按表4规定的电压值逐级升压,并在每一级电压上停留1min,直至试样被击穿为止。若在升压过程中发生击穿,应读取前一级的电压值;若击穿发生在保持不变的电压级上,则以该级电压作为击穿电压。

3d5c7d3ca1684c67a87bcc1851a8bb2e.png\

8.2

耐电压试验

迅速将电压升高到由产品标准规定的电压值停留1min,观察试样是否击穿。若不击穿,则定此电压为耐电压值。

9试验结果

击穿电压强度E(kV/mm),按下式计算:

E=U/d

式中:

U一一击穿电压,单位为千伏(kV);

d-一试样厚度,单位为毫米(mm)

3个试样的中位数为试验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10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本标准编号或标准名称;

b)试样的名称或代号;

c)试样的尺寸;

d)试验室的温度和湿度;

e)试验介质;

f)电极的材料及尺寸:

g)升压方式;

h)试验结果:

i)试验日期:

j)试验人;

k)审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