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转EtherCAT工业智能网关,打通投喂系统通信壁垒

楼主(2025-11-25):
EtherCAT转Modbus RTU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电子秤通讯在农场基地的应用案例(图1)

一、项目背景
  江苏盐城大丰区“稻+羊”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占地 1500 亩,2024 年新建智能投喂与精准称重系统。核心控制设备采用欧姆龙 NX1P2-9020DT 可编程控制器,通过 EtherCAT 总线驱动 16 台伺服电机,实现自动投喂车精准走位。然而,现场 8 台梅特勒-托利多 IND231 电子秤(仅支持 Modbus RTU)必须将每筐稻谷实时重量上传给 NX1P,以便投喂车根据“重量-位置”动态曲线调整下料速度。EtherCAT 与 Modbus RTU 协议互不兼容,急需一台高实时、高可靠、农业环境宽温的协议转换网关。最终,基地信息部选用捷米特 JM-ECT-RTU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作为“翻译官”,在 2025 年 6 月完成部署,至今连续稳定运行 4200 h,累计称重 18 万次,误差小于 0.05 %。

EtherCAT转Modbus RTU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电子秤通讯在农场基地的应用案例(图2)

二、设备清单

1. 主控制器:欧姆龙 NX1P2-9020DT(EtherCAT 主站,固件 Ver.1.43)

2. 网关:捷米特 JM-ECT-RTU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

3. 电子秤:梅特勒-托利多 IND231(RS-485 接口,Modbus RTU 从站,站号 11-18)

4. 伺服驱动:欧姆龙 1S 系列 16 套

5. 通信介质:超五类屏蔽网线 60 m,RVSP 2×1.5 mm² 双绞屏蔽线 280 m

6. 软件:Sysmac Studio V1.50、捷米特 GW_Configure V3.2、Modbus Poll 调试工具

EtherCAT转Modbus RTU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电子秤通讯在农场基地的应用案例(图3)

三、系统拓扑
  NX1P EtherCAT 端口 → 网线 → JM-ECT-RTU(EtherCAT IN)→ JM-ECT-RTU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EtherCAT OUT)→ 下游 1S 伺服;
  JM-ECT-RTU RS-485 A/B → 菊花链 → 8 台 IND231;
  NX1P 内置 Ethernet/IP → 上位机 SCADA(KingView 7.5 SP5)→ 阿里云 IoT。

EtherCAT转Modbus RTU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电子秤通讯在农场基地的应用案例(图4)

四、硬件安装

1. 导轨固定:在 800×600×250 mm 不锈钢控制箱内,用 35 mm DIN 导轨固定 NX1P 与 JM-ECT-RTU协议转换网关,网关左右各留 30 mm 散热间隙。

2. 接地:网关 PE 端子与箱内星型接地铜排相连,实测接地电阻 0.8 Ω。

3. 电源:网关 24 VDC 由欧姆龙 S8VK-C24024 冗余电源供电,功耗实测 2.1 W。

4. 接线:
  a) EtherCAT IN/OUT 采用 M12 D-coded 接头,屏蔽层 360°压接;
  b) RS-485 使用 RVSP 2×1.5 mm²,波特率 115.2 kbps,终端电阻 120 Ω 置于最远端 IND231;
  c) 屏蔽层在网关侧单端接地,防止田间变频水泵干扰。

五、软件配置

1. 欧姆龙侧
  a) 在 Sysmac Studio 新建工程,导入捷米特提供的 JM-ECT-RTU ESI 文件(V2.31);
  b) 将网关拖入 EtherCAT 网络,分配站点号 1001,输入/输出各映射 64 Byte;
  c) 定义变量:
  · gWeight_Int[0..7](REAL,输入区 0-63,对应 8 台秤重量)
  · gScale_Status[0..7](BOOL,输入区 64-71,Online/Offline)
  · gTare_Cmd[0..7](BOOL,输出区 0-7,触发去皮)
  d) 编写功能块 FB_ScaleRead,周期 10 ms 轮询,超时 50 ms 自动重发。

2. 网关侧
  a) 打开 GW_Configure,选择“EtherCAT Slave + Modbus RTU Master”模式;
  b) 设置串口:115.2 kbps、8E1、RTU;主站轮询间隔 20 ms;
  c) 添加 8 条 Modbus 指令:
  Cmd1:站 11,03 功能码,寄存器 0x1000,长度 2,对应重量(0.1 kg 分辨率);
  Cmd2:站 11,03 功能码,寄存器 0x1010,长度 1,对应状态字;
  ……
  Cmd15:站 18,03 功能码,寄存器 0x1000,长度 2;
  d) 数据映射:将 Modbus 数据自动填充至 EtherCAT 输入区,高低字 swap 选项打勾(IND231 为 Big-Endian)。

EtherCAT转Modbus RTU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电子秤通讯在农场基地的应用案例(图5)

3. 电子秤侧
  a) IND231 菜单 F4.2 设置波特率 115200、站号 11-18;
  b) F4.3 选择 Modbus RTU、8E1;
  c) 标定:用 20 kg 标准砝码,系数写入 0x1000 寄存器,确保线性度 0.01 %。

EtherCAT转Modbus RTU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电子秤通讯在农场基地的应用案例(图6)

六、调试过程

1. 离线测试:在实验室用 Modbus Poll 模拟 8 台从站,确认 JM-ECT-RTU工业智能网关可在 15 ms 内完成 8 条指令轮询,丢包率 0。

2. 田间分段:先接 1 台秤,观察 Sysmac Studio 监控表,重量跳动 ±0.02 kg,满足要求;再依次递增到 8 台,整体周期稳定在 18 ms。

3. 干扰排查:当附近 75 kW 水泵启动时,RS-485 差分电压由 2.3 V 降至 1.8 V,误码率升高。通过加设 2 只 600 W 滤波器、将网线改为超六类,误码率降至 0。

4. 冗余验证:拔掉第 5 台秤通信线,网关自动将对应状态位置 1,NX1P 触发声光报警并切换至“盲走”模式,保证投喂不中断。

EtherCAT转Modbus RTU协议转换网关实现欧姆龙PLC与电子秤通讯在农场基地的应用案例(图7)

七、应用效果

1. 实时性:投喂车行走速度 0.8 m/s,称重更新周期 20 ms,下料误差 ≤ 25 g/筐,较 2024 年人工分拣降低 3.2 % 损耗。

2. 可靠性:连续 4200 h 无通信故障,夏季 45 ℃ 棚内温度网关依旧运行,金属外壳表面温升仅 18 ℃。

3. 扩展性:基地计划 2026 年新增 12 台秤,只需在 GW_Configure 中继续添加 Modbus 指令,无需额外硬件。

4. 数据上云:通过 NX1P 内置 MQTT 功能,将每筐重量、时间戳、位置编号上传阿里云,生成“亩产量-地块”热力图,为次年精准施肥提供大数据依据。

、结语
捷米特 JM-ECT-RTU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EtherCAT 从站 + Modbus RTU 主站”双角色身份,成功在欧姆龙 NX1P 与梅特勒-托利多 IND231 之间搭建起一条高速、稳定的“数据桥梁”,让 1500 亩农场实现“称重—走位—投喂”闭环控制。该案例证明,只要硬件选型得当、布线规范、参数精细,老旧 Modbus RTU 设备完全可以在不更换的前提下融入新一代 EtherCAT 网络,为智慧农业降本增效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