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数据流速:PLC采集系统性能深度评估与调优指南

楼主(2025-11-26):
面对“越快越好”的PLC数据采集需求,如何准确评估设备能力瓶颈?又该如何突破极限,实现采集速度的最大化?本文将系统探讨如何科学评估PLC的数据采集能力极限,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一系列旨在最大化采集速度的实用策略与优化建议。

数据采集能力评估方法

要提升速度,首先需要科学地评估当前系统的能力瓶颈。在PLC正常工作状态下,仅采集一个变量,将采集周期设置为最小值。启动正式采集,几秒钟后停止,得到一个数据文件。用相关软件打开采集到的数据文件,查看平均采集周期。若实际周期大于设置的最小值,则该PLC在这种模式下的最快采集周期就是实际测得的周期;若实际采集周期约等于设置的最小值,则最快采集周期小于该最小值,增加采集变量后,实际采集周期需实测确定。

提高采集速度的措施

面对大多数PLC,PLC-Recorder的标准做法是采用批量采集以优化通信效率。若需进一步压缩采集周期,可参考以下措施:

1.变量地址整理

对于通过绝对地址寻址的变量,可进行变量地址整理来改善采集性能。以三菱PLC为例,寻找一片连续的D数据区域作为数据采集区域,将所有需要采集的数值变量移动到该区域,中间不要留空白,更不能有重叠。对于西门子PLC,可以单独开一个数据采集数据块,将所有需要采集的数据都复制到该数据块。完成数值变量的整理后,进行开关量的打包。

比如,数值变量整理到D15014,则将16个开关量移入到D15015的16个位中去,依次打包。

PLC里数据整理程序的执行周期要短于PLC-Recorder的采集周期。

然后,PLC-Recorder对于三菱的D15000开始的区域进行数据采集,并可以对于打包变量进行。

在极端的情况下,上千个混合变量,经过整理后,采集周期可以从上百ms,缩小为20ms。所以,这个优化措施至关重要。

2.多线采集

如果PLC的通信资源丰富,可使用PLC-Recorder的多个通道采集同一个PLC,将采集变量从一个通道分配到两个或多个通道下。在很多情况下,其采集周期会短于单通道的周期。多线采集也可用于不同速度的采集,减少快速采集的变量数。

3.更换成收听模式

PLC-Recorder的收听模式是由PLC通过TCP或者UDP协议主动发送电文,PLC-Recorder仅接收,解码。这种模式由PLC的程序主动控制发送节奏,最快速度测试到0.24ms,

4.提升PLC的服务能力

一种方式是给PLC的通信服务分配更多CPU负荷。在西门子的S7-1500里,提高通信负荷占比,能显著提升符号方式的采集速度。另外一种就是更换性能更强的CPU。在支持多CPU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为通信专门配置一块CPU。

5.压缩字符串变量

字符串是一种占用空间大、处理复杂的变量。在PLC里,字符串变量动辄就是上百个字节,其长度是几十个数值变量,更抵得上上千个开关量。如果一次采集几个字符串变量,对于采集周期的拖累较大。所以,要尽量减少字符串变量的数量。另外,PLC-Recorder可以指定每个字符串的长度,默认是20个字符,对于信息长度可控的变量,尽量缩短字符串的采集长度。

无线通讯采集能力实测

在评估与提升PLC数据采集系统性能时,我们需要认识到PLC本体的处理能力并非唯一决定性因素,须综合考虑现场复杂的电磁环境、机械振动、布线质量等外部条件。要实现采集速率的最大化,一个全方位的优化策略至关重要。这包括但不限于:选用合适的通信方式与连接器以减少信号损耗、优化PLC程序逻辑以缩短扫描周期、配置可靠的通信协议(如批量采集),乃至引入无线采集模块来分担通信压力。

对于寻求无线化升级的用户,采用工业级PLC无线通讯技术是一条经过验证的可靠路径。该方案能简化系统架构、打破物理限制,助力用户构建面向未来的智能数据采集平台。

例1:上位机与西门子S7-200 Smart进行无线实时通讯。

例2:三菱FX5U之间进行无线实时通讯。

总结与建议

1.基准测试: 在现有系统上,测量当前的采集周期、CPU负载、网络延迟等关键指标。

2.瓶颈分析: 使用上述评估方法,确定瓶颈是在PLC程序、通信协议还是网络。

3.优先实施软优化: 首先进行PLC程序优化(尤其是批量读取)和通信配置优化(启用订阅),这些措施成本最低,效果往往最明显。

4.考虑架构调整: 如果软优化后仍不足,引入边缘采集网关。

5.硬件升级: 作为终极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系统性的方法,可以科学地评估并最大限度地提升PLC的数据采集速度,满足工业物联网和智能制造对实时数据的苛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