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3333-1999电缆纸工频击穿电压试验仪BDJC-50KV

楼主(2025-11-26):
  GB/T3333-1999电缆纸工频击穿电压试验仪BDJC-50KV采用计算机控制,通过人机对话方式,完成对绝缘介质材料的工频电压击穿,工频耐压试验。适用于对固体绝缘材料(如:绝缘漆、树脂和胶、浸渍纤维制品、层压制品、云母及其制品、塑料、薄膜复合制品、陶瓷和玻璃等)在工频电压下击穿电压,击穿强度和耐电压的测试。

  GB/T3333电缆纸工频击穿电压试验仪BDJC-50KV对实验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快速、准确地进行采集、处理、存取、显示、打印。

设备参数:

高输出电压100KV

变压器容量 10KVA

升压器容量 3KVA

工作电压 220v±10 的单相交流电压和 50Hz±1的频率

控制方式 西门子PLC

试验方式: 交流/直流试验:1、匀速升压 2、梯度升压 3、耐压试验

试验介质 空气/绝缘油  标配方便拆装的油浴装置

升压装置 采用先进的无触点原件匀速升压淘汰前款机械调压

升压速度 0.1kv-5.0kv/s  自用设定

耐压时间 软件设定>10H

试验精度 ≤1%

漏电流选择 0-150mA

控制方式 232/485/口

控制方式 无线/有线可选

击穿判断方式 电压/电流

放电方式 自动放电

变压器变比 0.736111111

采集方式 变压器0-100v输出

升压速度 0.1-5.0kv/S

耐压环境 固体;液体。定做高境高温油

击穿判断方式 高电压判断、漏电流判断

放电方式 实验结束自动放电

GB/T 3333-1999电缆纸工频击穿电压试验方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缆纸介电强度一工频击穿电压测定方法。本标准适用于测试未浸渍电力电缆或与之类似的纤维绝缘纸工频电压下的击穿强度。

2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2.1击穿电压breakdown voltage

值。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用连续均匀升压的方法对电缆纸施加工频电压,使纸样发生击穿时的电压

2.2电气强度electric strength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电缆纸试样发生击穿的电压值除以施加电压的两电极之间纸样的平均厚度。

3试验设备、电极及试样处理设备

3.1 试验设备

基本电路如图1所示,并应符合下列各条基本要求。

3.1.1高压试验变压器的容量应保证次级额定电流不小于0.04 A。

3.1.2工频电源应为50Hz的正弦波,试验变压器输出电压波峰系数为1.31~1.51.

3.1.3保护电阻值以电压每伏(0.2~0.5)Ω计算,即(0.2~0.5)Ω/V。

3.1.4调压器应能均匀地调节电压,其容量与试验变压器的容量相同。

3.1.5过电流继电器应有足够的灵敏度,保证试样击穿时在0.1s内切断电源,动作电流值应选择适当值,避免发生击穿后不动作或未击穿时误动作。

3.1.6电压测量

在高压侧用精度不低于1.5级的静电计来测量。在低压侧用精度不低于0.5级的伏特表测量,其测量误差不应超过±4%。

3.2电极

电极用黄铜制成。工作面的光洁度不低于R6.3μm。每200次击穿试验后应将电极研磨一次。电极尺寸及配置如图2所示。

3.3试样处理设备

加热温度可至150℃的电热恒温烘箱。为了进行击穿试验,烘箱应附加高压及接地引线。

4试样制备

4.1厚度小于或等于0.060 mm的电缆纸,试样由两层纸组成;厚度大于0.060 mm的电缆纸,试样由

单层纸组成。

4.2试样尺寸应足够大,其宽度不应小于下电极直径的两倍,以防止电极间发生滑闪。试样长度取决于

在一个试样上应满足所要求的试验次数。

4.3试样表面不应有褶子、皱纹、透光点、粒子、针孔等缺陷。

5试验步骤

5.1试样处理及试验条件

试样在温度(105士5)℃下干燥2h。经干燥处理的试样应在温度(90士2)℃下保持30min,然后冷却至室温后再做击穿试验,但必须保证不使试样吸潮而明显影响试样介电强度。当有异议时,以(90士

2)℃的试验作为基准试验。

5.2升压方式与升压速度

采用连续均匀升压方式,电压由零升至击穿电压,时间在(10~20)s之间。

5.3电极压力

为电极自重,并使纸面压平整。

5.4击穿的判断

试样沿施加电压方向及位置有贯穿小孔、烧焦等痕迹为击穿。如痕迹不明显,可在原位置上用重复施加试验电压来判断。在设备无异常时取第一次击穿电压值。

5.5试验次数

做九次有效击穿试验。击穿出现在电极边缘处,试验无效,不计入有效击穿次数。

6试验结果

击穿电压单位为伏,对于两层纸组成的试样,纸的击穿电压应为试样击穿电压的二分之一倍,以所获得的试验数值的中间值作为试验结果,并报告最小值。

7试验记录

试验记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a)被试材料的型号、名称、规格、制造厂及制造日期;

b)试样处理工艺参数:温度、时间、相对温度及试验条件;

c)试样的纸层数;

d)试验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

e)测量数据及试验结果;

f)试验日期及试验员;

g)与本标准有何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