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1633热塑性塑料软化温度测定仪RBWK-300B

楼主(2025-11-27):
一、GB/T1633热塑性塑料软化温度测定仪RBWK-300B特点及用途:

适用于测试高分子材料的维卡软化点温度和热变形温度

作为控制质量和鉴定新品种热性能的一个指标,

由百分表测量形变,

温控仪设定升温速度,

试样架自动升降,

一次可试验三个试样

操作方便、设计新颖、外形美观、可靠性高。

二、GB/T1633热塑性塑料软化温度测定仪RBWK-300B技术参数:

1. 电源:AC220V±10% 20A 50Hz

2. 温度范围:室温--300℃

3. 升温速度:A:12±2℃/6min,B:5±1℃/6min

4. 试验大负荷:A速度时为10N±0.2N,B速度时为50N±1N

5. 变形测量范围:0--1mm

6. 变形测量误差:0.01mm

7. 加热介质:甲基硅油

8. 加热功率:4Kw

9. 冷却方式:150℃以上自然冷却,150℃以下水冷或自然冷却

10. 外型尺寸:720mm×700mm×1380mm

11. 大温度误差:±1℃

12. 大加热功率:≤4500 W

13. 重量:180Kg

三、GB/T1633热塑性塑料软化温度测定仪RBWK-300B符合标准
GB/T 1633《热塑 性塑料软化温度(VST)的测定》GB/T1634《塑料弯曲负载热变形温度 试验方法》GB 8802《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及管件维卡软化温度测定方法》以及ISO75、ISO306、ISO2507等标准要求。

四、GB/T1633热塑性塑料软化温度测定仪RBWK-300B产品介绍
GB/T 1633 RBWK-300B管材维卡软化点温度测定仪主要用于非金属材料(如塑料、橡胶、尼龙、电绝缘材料等)的热变形及维卡软化点测定,是化工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行的理想测试工具。

五、GB/T1633热塑性塑料软化温度测定仪RBWK-300B安装与操作说明:
试验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试验类型选择试验压头,热变形为圆角压头,维卡为针型压头。将所需的压头与负载杆固定好。 根据试验类型和试样的尺寸计算载荷: a、热变形试验:根据试样的尺寸,选取载荷b、维卡试验:只有两种规定的负荷A法9.81N 即1000g B法 49.05N即5000g 砝码的选配见(9)砝码质量表 打开搅拌电机电源,指示灯亮,搅拌电机工作,搅拌速度可以通过搅拌电机控制盒上的旋钮调节(温度高时用慢速,温度低时用快速),按照以上的程序检查电气,无误后继续做下面的工作。 安装试样 将试样架抬(升)出油面,将热变形试样放在支撑架上(维卡试样放在平面上),放下负载杆,将试样压紧。 将试样架放(降)回油池内,将相应质量的砝码放在托盘上。要求砝码放正。 将千分表固定在砝码上方,使千分表内芯悬于砝码之上,内芯上端有2-5mm的空间。 升温速率设定:共有两档升温速率,120℃/h,50℃/h。 每次试验时需要对千分表进行调零,方可进行试验,调零时轻轻旋动旋钮,使千分表置于零区,预置3-5分钟。 启动工作: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试验开始。 试验结束,记录下温度;移开千分表及砝码,抬(升)起试验架,取下试样。注意不要把试样误入油池。 降温采用气冷或水冷,也可自然冷却。冷却时,可抬起或将试样架潜入油池。 关闭主机电源、搅拌电机电源。

主要配置: 1.试验主机一台  2.温度传感器一只  3.光栅千分表三块  4.热变形及维卡测头各三套 制造检测标准:ISO75-1974,ISO306-1974,GB1633-79,GB1634-79

注意事项:● 该仪器初始的包装材料需小心保存,安装需由本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 若仪器由于任何原因必须返修,必须将其装入原纸箱中以防运输途中损坏。
六、GB/T1633热塑性塑料软化温度测定仪RBWK-300B工作原理:

4.1 工作原理框图:

4.2 工作原理,如上图所示,温度传感器感受的温度信号和位移传感器的变形信号输入给放大器,通过模拟开关,A/D转换输入微机;通过运行PID程序给出相应的加热参数,控制加热器的加热时间,从而达到控温的目的。当某一个试样达到设定的变形量时,微机自动记录此时的温度。当三个试样均达到变形值时,自动停止加热器的工作。为了使试验能安全可靠的进行,设计了“上限温度”。当变形量没有达到设定值,而温度达到设定的“上限温度”时,微机控制停止加热。从而保证了试验的安全可靠,当设定参数不完全时,也不能使测定仪启动加热升温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