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和交流电

楼主(2025-11-27):
直流电有正负极,用DC表示;交流电没有正负极,只有零线和火线,用AC表示。交流电的电流方向会随时间变化,直流电的电流方向始终固定不变。直流电可以存储,比如家里常用的电池就是直流供电;交流电无法存储,需即时使用。家庭日常使用的220V电多为交流电;从传输距离来看,交流电能实现远距离传输,直流电则不适合远距离传输。若要将交流电转为直流电,需使用整流器;若要将直流电转为交流电,需使用逆变器。

网友A:
昨天在知乎遇到一个问题,交流电源串联二极管后,一个周期一个波头,问继电器线圈选交流还是直流?

  • qila

    哈哈,要看周期的频率

网友B(2026-03-19):
【技术分享】扬州中恒ZH2-DC系列直流浪涌保护器全解析:选型、特点与现场安装要点

大家好!在直流供电系统中,无论是安防监控、消防机房还是工业控制柜,防雷和浪涌保护都是让人头疼又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扬州中恒电气的ZH2-DC系列直流电源电涌保护器。我整理了一些关于这个系列的技术干货和选型心得,欢迎各位同行指正交流!

一、产品定位于防护范围

扬州中恒的ZH2-DC系列主要针对二级、三级的直流电源浪涌防护。简单来说,它就是为了防止雷电过电压和操作瞬态过电压把咱们的直流用电设备给“冲”坏。

主要适用于:

1.各种直流电源系统(如24V/48V通信电源);

2.直流配电屏、直流供电设备;

3.电子信息系统柜、消防机房的直流线路输出端;

4.安防监控领域的集中供电防雷。

二、核心亮点:安全看得见

在选择浪涌保护器时,我特别看重“失效安全”机制。这个系列有几个设计比较讨喜:

1.温控断路技术:内置了温控断路技术,配合过流保护电路。一旦保护器因为过热或者击穿失效,它能自动断开电路,避免短路起火。

2.可视化的状态指示:这点比较实用。模块正面有窗口颜色显示:绿色代表正常,红色代表故障。巡检的时候扫一眼就知道需不需要更换,不用拿着万用表逐个测。

3.插拔式模块化结构:标准35mm导轨安装,如果模块损坏,直接拔插更换即可,不用动一次线,维护起来比较方便。

三、核心选型指南与技术参数

选型是重中之重,选错了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还可能影响设备正常运行。ZH2-DC系列覆盖了从24V220V的常用直流系统,而且根据通流容量(Imax)分为10 kA20kA40kA三个级别。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把技术参数整理如下:

适用电源:24VDC

型号:ZH2-D10-DC24 ZH2-D10-DC24-R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45VDC

标称放电电流In5kA

最大放电电流Imax 10kA

电压保护水平Up:≤250V

适用电源:24VDC

型号:ZH2-D20-DC24 ZH2-D20-DC24-R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45VDC

标称放电电流In10kA

最大放电电流Imax 20kA

电压保护水平Up:≤450V

前置熔断器:16A

适用电源:48VDC

型号:ZH2-D10-DC48ZH2-D10-DC48-R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85VDC

标称放电电流In5kA

最大放电电流Imax 10kA

电压保护水平Up:≤250V

适用电源:48VDC

型号:ZH2-D20-DC48ZH2-D20-DC48-R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85VDC

标称放电电流In10kA

最大放电电流Imax 20kA

电压保护水平Up:≤350V

前置熔断器:16A

适用电源:110VDC

型号:ZH2-D20-DC110ZH2-D20-DC110-R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175VDC

标称放电电流In10kA

最大放电电流Imax 20kA

电压保护水平Up:≤700V

适用电源:110VDC

型号:ZH2-C40-DC110ZH2-C40-DC110-R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175VDC

标称放电电流In20kA

最大放电电流Imax 40kA

电压保护水平Up:≤800V

前置熔断器:16A

适用电源:220VDC

型号:ZH2-D20-DC220ZH2-D20-DC220-R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320VDC

标称放电电流In10kA

最大放电电流Imax 20kA

电压保护水平Up:≤1.1kV

前置熔断器:16A

适用电源:220VDC

型号:ZH2-C40-DC220ZH2-C40-DC220-R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320VDC

标称放电电流In20kA

最大放电电流Imax 40kA

电压保护水平Up:≤1.2kV

前置熔断器:16A

选型小贴士:

看电压(Uc):注意最大持续工作电压一定要高于被保护系统的最高电压。比如标称24V的系统,Uc45V,留有余量,防止电压波动导致SPD误动作。

看通流(Imax):如果是机房总配电柜的直流输出,雷击风险较高,建议选40kAC40系列;如果是未端设备(如摄像头),20kAD20系列通常就够用了。

看遥信(-R):如果需要远程监控(比如在无人值守机房,SPD失效后要在监控后台报警),记得选带“-R”后缀的型号。

四、现场安装与接线注意事项

很多设备损坏其实不是因为产品本身,而是安装细节没处理好。以下是厂家重点提醒的几个地方:

1.接线截面积:

虽然产品标注可接1.56mm²或更粗的线,但在实际工程中,接地线建议尽量粗,最好不小于6mm²甚至16mm²,以保证雷电流能顺畅泄放入地。引线要尽可能短,避免产生额外的残压。

2.接线方式(1Pvs2P):

1P适用于正极对地或负极对地的保护(也就是其中一极接地的情况)。

2P适用于正极和负极分别对地的保护,这是直流系统中最常用的模式-4

3.前置保护:

技术参数中推荐前置16A的熔断器或断路器。这是为了防止SPD短路失效时影响到主回路供电,这一点在实际安装时容易被忽略。

4.安全警告:

安装必须在断开电源的情况下进行!带电操作容易引发危险或损坏设备。

五、总结

扬州中恒的ZH2-DC系列覆盖了比较全的直流电压等级,其可视化的热脱扣和插拔结构在日常运维中会比较省心。大家在选用直流浪涌保护器时,可以参照上述选型参数表格,先定电压,再定通流量,最后确认接线方式(1P/2P)和是否需要遥信功能。

不知道大家在实际项目中,遇到过哪些直流防雷的疑难杂症?或者对哪个参数的选型还有疑问?欢迎咨询13705255866王工(技术/商务)?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