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3U模拟量怎么读取

楼主(2025-11-28):
使用了中达优控的JT3U系列PLC,PLC带四路模拟量输入功能,不知道怎么读取,求大佬教学

网友A:
使用RD3A指令,传10000到D10,D11不传(为0)表示工程量最大10000,最小0,即0-10V对应0-10000.d645971d1516dc1a8dede6060d294528.png

网友B:
用RD3A指令

网友C:
用RD3A指令  注意接线 查看仪表输出类型  电压型还是电流型 硬件线不能接错

网友D:
666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