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编程软件

楼主(2025-11-28):
各位好,请问有朋友用过丹佛斯控制器(PLC)的编程软件么,软件叫  PLUS 1 GUID ,官网下载不到。好像比较小众,供应商说,这个软件是需要付费购买的,而且跟电脑硬盘绑定,只能在一台电脑上用。

另外,CODESYS资料上说,丹佛斯支持CODESYS编程,如果不用丹佛斯自己的编程软件,用CODESYS编程,如何下载到丹佛斯控制器中?

网友A:
即使丹佛斯支持Codesys,你仍然需要向丹佛斯要设备支持文件,你绕的开厂商吗?

HAVE FUN!

  • 赵学磊楼主

    是的,需要找丹佛斯厂家的设备文件和库文件,目前用的是丹佛斯自己的编程软件,不知道卖我们控制器的代理商,能不能找厂家要到这些文件;

网友:
  • 赵学磊楼主

    您好,回复了您,为什么到现在都看不到呢?

网友:
你的前世,有我的回忆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需先安装丹佛斯对应 CODESYS 驱动 / 插件,在 CODESYS 中选匹配控制器型号,配置通信,即可下载程序。

  • 赵学磊楼主

    谢谢,目前还没尝试,丹佛斯有自己的编程软件,下载程序用专用的数据线,CAN通信的,用CODESYS的话,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 小肥猪123

    回复 @赵学磊: 先下载安装 CODESYS 软件,再配置 CAN 通信参数,之后尝试连接下载程序 。

网友C:
这PLC确实挺小众的,之前在保定有机会见见,但是没见着,好像保定那边的热力都是丹佛斯在做,再还没听说过哪里用丹佛斯PLC。

支持CODESYS的PLC,都需要coodesys的支持包,而这个支持包就得是PLC厂家提供,CODESYS就是个平台,假如说我自己做了个PLC,想用codesys平台,那我还得做一个支持我PLC的codesys库包,你使用时找我要库包,然后去codesys添加我提供的库包,你就可以正常使用我的PLC了,这个库包里包含,组态文件,各种模块单元的配置文件等等。所以你明白这个库包上哪找了吧。

  • 赵学磊楼主

    谢谢,是这样的,就像西门子PLC一样,尤其是第三方设备,需要添加GSD文件;因为是CAN通讯的,目前还不明白是如何操作的;丹佛斯的库文件和设备文件也没有;丹佛斯有自己的编程软件和数据线;但是编程软件要单独购买,目前公司没有;程序都是外包的;

网友:
  • 赵学磊楼主

    是这样的,这些库文件我们公司的代理不知道有没有,其实最好能用丹弗斯自己的编程软件,但是不知道哪里有Po Jie版的; 这个帖子下,回复消息好像不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为什么要选这样小众的PLC呢?你选变频器的话,选择丹佛斯也可以;PLC居然也要选丹佛斯的。

  • 赵学磊楼主

    您好,版主,我来这公司的时候,需要逻辑控制的设备,就用丹佛斯控制器了,我们是工程机械行业,工地上用的,你可以当成是小型的装载机,挖掘机一类的,主要有以下原因: 1. 之前就一直用丹佛斯控制器,这个是啥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2. 设备用在工地,环境差,灰大,潮湿,有的时候,都是水泥浆在设备上,且设备空间局限,没有单独的密封空间(例如电气柜)去防止这些灰和水;很多时候,工地上工人会直接用水冲洗设备,这就需要用的元气件有较好的防尘防水能力,丹佛斯控制器防护等级是IP66的,完全没问题; 3. 设备是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蓄电池(DC12V),因为空加有限,用的所有电器设备,都是12V的,丹佛斯这类型的控制器,可以说就是为这种机械使用的,工作电源,输入输出都是12V,不用增加变压器;而且发动机的震动频率高,震动大,要求PLC抗震能力好,丹佛斯控制器的接线,不是螺丝拧紧或者弹簧压紧式的,都是汽车专用连接器那样的插针结构,接好插针,就不会松动的;就像我们的设备上,微断都尽量不用的,高频率,大的震动,微断会误动作;保险也都是汽车行业专用保险; 3. 工程机械上的汽油,柴油发动机,仪表等带通讯设备,都是12V的,且是通讯协议是CAN通讯,这个几乎是行业默认的了,丹弗斯控制器默认也是CAN通讯,所以就不用再加其他的转化模块,网关等; 4. 控制器一体化好,一个MC050控制器,自带20个DI/AI,20个DO/AO点(具体多少我没记住,不好意思),而且输入输出点,除了个别的是指定的DI/DO,大部分点,都是开关量,模拟量(电压,电流,电阻),脉冲,等信号通用的,只要在软件中配置好就行了;比较方便,集成度很高,整体体积小,不像PLC,需要添加很多扩展模块; 大概说这么多吧,目前程序是外包的(卖控制器的代理商也做程序),然后设备是批量生产的,所以编程费用也不高,加上丹佛斯的专用编程软件需要付费购买(大概一万多好像),且是认硬盘的,所以公司没有买软件; 我是在用广成工控的CAN网关时,需要用CODSYS写程序,这个网关是CODSYS平台写程序,然后他们公司有自己的设备文件和库文件(相当于GSD文件和自己的指令库),然后在CODSYS资料里,看到丹佛斯也支持CODSYS,但是不知道咋弄, 而且丹弗斯好像也不是每款PLC都支持CODSYS平台,所以想看看有没有朋友用过的,怎么操作; 在后面我发几张相关的图片;

网友:
  • 赵学磊楼主

    汽车,工程机械行业,基本上用也没有使用接线端子的,都是专用的插件(防水或者不防水),防止抖动等导致的线路故障;

网友:
  • 赵学磊楼主

    您好,回复了你很多内容,为什么到现在都看不到呢?

楼主:
这里发几张目前使用的丹弗斯控制器的图片,还有监控软件(编程软件我没有),还有汽车行业的防水插件,保险丝,中间继电器等;

网友E:
工控技术平台APP里面找

  • 赵学磊楼主

网友F:
为什么要选这样小众的PLC呢?

网友G:
  • 赵学磊楼主

    您好,为什么这个求助帖里面,我回复给个人的消息,都没有显示出来呢?

楼主(2026-01-08):
这个帖子下,单独回复消息好像无法不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几乎每个人都回复了,但是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