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扩展模块

楼主(2025-12-01):
(图片)

网友A:
例如:扩展存储器 FX3U-FLROM-64.......,FX3U-7DM显示模块。

HAVE FUN!

网友B:
通讯模块

网友C:
通讯模块

  • hfhewei楼主

    FX3G 422 BD 可以吗?

网友D:
可以扩展数字量 I/O、模拟量 I/O、特殊功能(高速 / 定位 / 温度)、通信等类型的模块,具体需根据控制需求选择对应型号。

比如,若需要扩展数字量 I/O,常用的型号:

输入模块:FX3U-16EX(16 点数字量输入)、FX3U-8EX(8 点输入)

输出模块:FX3U-16EYR(16 点继电器输出)、FX3U-8EYT(8 点晶体管输出)等等。

网友E:
通讯板之类的

网友F:
这个 FX3U-128MR/ES 的接口可扩展数字量 I/O、模拟量、高速计数、通信等模块,如 FX3U-16EX/ES、FX3U-4AD 等

网友G:
485BD板可以扩展、422BD也可以

网友H:
这是接三菱BD板 485BD,422BD,232BD 都可以,相当于多加一个通讯口

网友I:
RS485BD或者232的串口通信

网友J(2026-03-03):
这个太古董 通讯模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是接三菱BD板 485BD,422BD,232BD 都可以,相当于多加一个通讯口...

正解,用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