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屏幕程序无法下载

楼主(2025-12-02):
(图片)

网友A:
  1. 检查是否安装中达优控驱动包(可以去中达优控官网下载www.ykhmi.com , 步骤如下图)

  2. 检查开关电源是否为24V 3A

  3. 打开设备管理器插拔能否看到中达优控的驱动

  4. 换一根下载线重新下载

  5. 进入安全模式下载

网友B:
一般都有上传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