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智能网关实现ProfiNet转DeviceNet

楼主(2025-12-03):
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实现西门子1500 PLC与液位传感器通讯在船舶压载舱的应用案例(图1)

一、 项目背景
“华顺18”轮为2012年建造的3.8万吨级散货船,压载舱液位原采用ABB ACS400系列变频器+DeviceNet总线方式接入AB 1747-L551 PLC。2024年船级社换证检验时,船东决定把主控系统整体升级为西门子S7-1500系列,以满足后续加装压载水处理装置(BWMS)时的数据瓶颈。若全部更换液位传感器,需把6个双层底舱、2个边舱共48台IFM LMT1100点式液位计(DeviceNet从站)拆掉,重新铺设电缆并加长不锈钢保护管,。为节省工期与成本,设计院提出“保留DeviceNet传感器,新增协议转换网关”的思路,最终选用捷米特JM-PN-DNTM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实现S7-1500 PLC(Prof iNet主站)与IFM LMT1100(DeviceNet从站)的透明通信。

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实现西门子1500 PLC与液位传感器通讯在船舶压载舱的应用案例(图2)

三、网络拓扑设计

1. Prof iNet环网:1516-3 PN/DP → MAR 1040 → JM-PN-DNTM(2端口交换机,手拉手)

2. DeviceNet总线:JM-PN-DNTM协议转换网关 → T型头 → 8×LMT1100从站,干线<70 m,支线<6 m

3. 接地:船体PE独立铜排,网关24 VDC负端与屏蔽层单点接地,防止海水腐蚀电位差

4. 冗余:环网恢复时间<200 ms;网关双电源端子,支持热插拔,MTBF≥10万小时

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实现西门子1500 PLC与液位传感器通讯在船舶压载舱的应用案例(图3)

四、参数规划

1. IP规划:
1516-3 PN/DP:192.168.1.100
JM-PN-DNTM:192.168.1.150,设备名“BallastGW1”

2. DeviceNet波特率:500 kbps(距离<70 m,余量充足)

3. 从站地址:LMT1100依次设Node 10–17,输入8 Byte(液位+温度+状态),输出4 Byte(滤波、复位命令)

4. 映射长度:网关共占用Prof iNet 144 Byte输入/64 Byte输出,后续可再扩展10台仪表

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实现西门子1500 PLC与液位传感器通讯在船舶压载舱的应用案例(图4)

五、实施步骤
Step 1 硬件安装

· 利用原AB分线盒,拆下1747-SDN模块,保留T型头与终端电阻121 Ω

· 35 mm DIN导轨固定JM-PN-DNTM工业智能网关24 VDC取自卫通配电板,加2 A快熔保险

· Prof iNet网线采用M12-D-coded预制跳线,防盐雾;DeviceNet沿用Mini-7/8”接头,无需重新压线

Step 2 TIA Portal组态

· 导入捷米特GSDML文件V2.43,拖曳“JM-PN-DNTM”到网络视图,设设备名与IP

· “设备概览”添加2个I槽:IN 144 Byte、OUT 64 Byte,更新周期4 ms

· 创建数据块DB501,数组结构:
DB501.Level[0..7](REAL,液位值)
DB501.Temp[0..7](REAL,温度值)
DB501.Status[0..7](WORD,报警位)

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实现西门子1500 PLC与液位传感器通讯在船舶压载舱的应用案例(图5)

Step 3 网关侧配置

· USB-Type-C连接网关,打开JetMatching V2.3,选择“PN-DNTM”模板

· DeviceNet主站参数:500 kbps,扫描列表填入Node 10–17,加载IFM官方EDS文件

· 映射表:
Node 10输入0–7 → Prof iNet IN 0–7
Node 10输出0–3 → Prof iNet OUT 0–3
依次完成8台,共64 Byte输入/32 Byte输出

· 点击“下载”并重启,网关RUN灯绿色常亮,DeviceNet主站扫描显示8从站在线

Step 4 传感器参数整定

· IFM LR Device软件通过DeviceNet临时适配器连接LMT1100,设置:
滤波时间=2 s,液位量程0–3 m,4 mA对应0 m,20 mA对应3 m
温度补偿开,报警模式“高高位=2.8 m,低位=0.2 m”

· 保存参数至EEPROM,断电再上电确认

Step 5 联调与闭环测试

· 在集控室HMI(WinCC Unified)制作压载舱画面,趋势周期1 s

· 现场人工灌水:用卷尺测量实际水位,与PLC读数比对,误差<±5 mm

· 模拟海况摇摆台±15°,连续2 h记录,液位跳变<1 cm,通信无丢包

· 做断纤自愈测试:拔掉任一Prof iNet端口,MRP在152 ms内切换,液位趋势无断点

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实现西门子1500 PLC与液位传感器通讯在船舶压载舱的应用案例(图6)

Step 6 船级社验收

· LR《Test and Trials》第5.3.2条,进行45 min通信稳定性试验,8台传感器同时在线,周期抖动<1 ms

· 出具《Protocol Conversion Gateway Installation Record》,网关型号、序列号、节点地址与I/O映射表一并盖章,随船档案保存

、经验总结

· 捷米特JM-PN-DNTM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双从站”架构可在不改变原DeviceNet物理层的前提下完成协议桥接,特别适合船舶改造这类“工期=金钱”的场景

· 配置时遵循“同名同址”原则——DeviceNet节点号、Prof iNet设备名、IP末段一一对应,可显著降低映射错误概率

· 船用环境需关注盐雾与振动,网关IP20壳体须加装304不锈钢防溅罩,DIN导轨加防震垫圈

· 后续维护只需备份一份*.jet映射文件,10 min内可完成整机更换,实现“零编程”即插即换,大幅提升船舶运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