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优控问题求助

楼主(2025-12-03):
我购买了中达优控的一体机但是现在响上传触摸屏程序 不知道怎么上传 请求大佬告知

网友A:
中达优控一体机触摸屏程序上传(备份)详细教程

中达优控一体机(触摸屏 + PLC 集成款)上传程序的核心是通过通讯线 + 专用编程软件操作,全程需匹配通讯参数,以下是分步骤实操指南,适配绝大多数优控一体机型号(如 MM-40MR-12MT-700FX-A、SK-070MS 等):

一、前期准备(必看!避免上传失败)

1. 硬件准备

  • 通讯线

    • 标配:中达优控一体机一般用「USB 转 RS232/485 线」(多数机型自带 USB 下载口,优先用 USB 线,更稳定);

    • 备用:若只有 RS232 口,需用「PC 串口→一体机 COM 口」的交叉线(线序:2-3、3-2、5-5);

    • 注意:部分新款一体机仅支持 USB,无需串口,直接插 USB 线即可。

  • 设备状态

    • 一体机通电开机,进入正常运行界面(无需进入设置页,软件会自动连接);

    • PC 端关闭杀毒软件(避免拦截串口 / USB 驱动)。

2. 软件准备

  • 下载中达优控专用编程软件:

    • 主流版本:优控触摸屏编程软件EV5000(适配多数老款)、YK-HMI Editor(新款专用);

    • 下载渠道:

      ✅ 官方:联系中达优控客服 / 经销商索要(最适配);

      ✅ 第三方:工控论坛(如中华工控网)搜索 “中达优控 EV5000”(注意区分 32/64 位系统);

  • 安装驱动:

    • 插 USB 线后,PC 提示安装驱动,若自动安装失败,手动安装软件包内的「CH340/PL2303 驱动」(优控常用 USB 转串口芯片);

    • 驱动安装后,右键「此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COM 和 LPT)」,查看识别到的 COM 口(如 COM3,后续需匹配)。

    • 二、分步上传操作(以 EV5000 为例,新款 YK-HMI Editor 逻辑一致)

    • 步骤 1:打开软件,新建 / 空白工程

    • 双击打开 EV5000 软件,选择「文件→新建」,弹出 “新建工程” 窗口:

      • 触摸屏型号:选择和你一体机匹配的型号(如 7 寸屏选 “SK-070ME”,5 寸选 “SK-050MS”,若不确定,选 “通用型号” 或咨询卖家);

      • 其他参数默认,点击「确定」,进入空白工程界面。

    • 步骤 2:配置通讯参数(核心!必须匹配)

    • 点击软件顶部「通讯→通讯设置」(或快捷键 F9),弹出通讯参数窗口:

      参数项设置值(默认 / 必配)说明
      通讯方式USB / 串口(RS232)插 USB 选 USB,串口选 RS232
      COM 口设备管理器显示的端口如 COM3、COM4(不能错)
      波特率9600/19200优控默认 9600,少数新款 19200
      数据位8固定值
      停止位1固定值
      校验位固定值
    • 点击「测试连接」,若提示 “通讯成功”,直接点「确定」;若失败,排查:

      ✅ COM 口选错 → 重新看设备管理器;

      ✅ 波特率不匹配 → 切换 9600/19200 重试;

      ✅ 线没插好 → 重新插拔 USB / 串口线,重启一体机。

    • 步骤 3:执行上传(读取一体机内程序)

    • 通讯测试成功后,点击软件顶部「通讯→上传工程」(部分版本叫 “读取 HMI 程序”);

    • 弹出确认窗口:“是否从 HMI 上传工程?”,点击「是」;

    • 等待上传进度条(一般 10-30 秒,视程序大小),进度条走完提示 “上传成功”;

    • 此时软件界面会加载出一体机内的所有画面、变量、脚本等程序内容,说明上传完成。

    • 步骤 4:保存上传的程序(避免丢失)

    • 点击「文件→另存为」,选择保存路径(如桌面),命名工程文件(如 “优控 7 寸屏程序_20251203”),保存类型选 “.ev5”(EV5000 格式)/“.yk”(新款格式);

    • 保存后可打开工程查看:画面、按钮、数据显示等是否和一体机上一致,确认无误即完成备份。

    • 三、新款 YK-HMI Editor 上传补充(差异点)

    • 打开软件后,无需新建工程,直接点击「设备→连接设备」;

    • 自动扫描 USB / 串口设备,选中识别到的一体机型号;

    • 点击「读取程序」,等待完成后「保存工程」即可(操作更简化,无需手动设波特率)。

    • 四、常见问题排查(上传失败必看)

    • 1. 提示 “通讯失败 / 找不到 HMI 设备”

    • 驱动未装:重新安装 CH340/PL2303 驱动,重启 PC;

    • 一体机未通电:确认电源正常,屏幕亮;

    • 软件型号选错:比如 7 寸屏选成 5 寸型号,重新匹配型号;

    • USB 线兼容问题:换原装 / 优质 USB 线,避免延长线。

    • 2. 上传后程序空白 / 不全

    • 一体机程序加密:部分厂家会给程序加密,禁止上传(联系卖家索要解密密码);

    • 上传中途中断:关闭其他占用串口的软件(如串口助手),重新上传;

    • 软件版本过低:升级到最新版 EV5000/YK-HMI Editor。

来之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