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协议说明

楼主(2025-12-03):
一、协议概述

Modbus 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于 1979 年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应用而推出,现已成为工业领域的业界标准通信协议,是工业电子设备间常用的连接方式。其广泛应用的核心优势包括:

  1. 协议公开发表,无版税使用要求,降低应用门槛;

  2. 工业网络部署相对简便,适配多种工业场景;

  3. 对供应商而言,修改原生位元或字节的限制较少,灵活性高。

Modbus RTU 作为 Modbus 协议的重要分支,采用二进制传输模式,通信过程中通过 RS-232RS-485 等串行接口实现数据交互,支持主机与多个从机之间的通信架构,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设备间的数据传输。

注:本说明中带前缀 0x 或后缀 H 的数据均为十六进制。

二、功能码简述

(一)功能码分类与核心信息

Modbus RTU 常用功能码分为位操作和字操作两类,位操作最小单位为 BIT,字操作最小单位为两个字节。各类功能码的核心信息如下表所示:

功能码

功能描述

对应寄存器 PLC 地址范围

操作类型

支持操作数量

01H

读线圈状态

00001-09999

位操作(1 字节)

单个或多个

02H

读离散输入状态

10001-19999

位操作(1 字节)

单个或多个

03H

读保持寄存器

40001-49999

字操作(2 字节)

单个或多个

04H

读输入寄存器

30001-39999

字操作(2 字节)

单个或多个

05H

写单个线圈

00001-09999

位操作(1 字节)

单个

06H

写单个保持寄存器

40001-49999

字操作(2 字节)

单个

0FH

写多个线圈

00001-09999

位操作(1 字节)

多个

10H

写多个保持寄存器

40001-49999

字操作(2 字节)

多个

(二)功能码分类说明

  1. 位操作指令:包括读线圈状态 01H、读离散输入状态 02H、写单个线圈 05H、写多个线圈 0FH,主要用于处理开关量类型的数据(如设备启停状态、传感器触发信号等)。

  2. 字操作指令:包括读保持寄存器 03H、写单个保持寄存器 06H、写多个保持寄存器 10H,主要用于处理模拟量或数值型数据(如传感器测量值、设备运行参数等)。

三、寄存器相关说明

(一)寄存器地址分配

寄存器的 PLC 地址、协议地址、对应功能码及操作属性如下表所示:

寄存器 PLC 地址范围

寄存器协议地址范围

对应功能码

寄存器类型

操作属性

00001-09999

0000H-FFFFH

01H、05H、0FH

线圈状态

可读可写

10001-19999

0000H-FFFFH

02H

离散输入状态

可读

30001-39999

0000H-FFFFH

04H

输入寄存器

可读

40001-49999

0000H-FFFFH

03H、06H、10H

保持寄存器

可读可写

(二)寄存器种类说明

不同类型寄存器的功能、PLC 类比及应用场景如下表所示:

寄存器种类

功能说明

PLC 类比

应用举例

线圈状态

输出端口,可设定输出状态,也可读取该位输出状态

DO(数字量输出)

继电器输出、MOSFET(晶体管)输出等

离散输入状态

输入端口,通过外部设定改变输入状态,可读不可写

DI(数字量输入)

按钮开关、光电开关等触发信号

保持寄存器

输出参数或保持参数,控制器运行时被设定的某些参数,可读可写

AO(模拟量输出)

模拟量输出设定值、PID 运行参数、变量阀输出大小、传感器报警上下限等

输入寄存器

输入参数,控制器运行时从外部设备获得的参数,可读不可写

AI(模拟量输入)

模拟量传感器测量值(如温度、压力、流量等)

(三)PLC 地址和协议地址区别

  1. 寄存器 PLC 地址:指存放于控制器(PLC、触摸屏、文本显示器等)中的地址,采用 10 进制 5 位描述,第一位数字标识寄存器类型。例如 4000130002 等,在触摸屏和 PLC 编程中应用广泛。

  2. 寄存器协议地址:通信时使用的寄存器地址,采用 16 进制描述。映射关系如下:

    • PLC      地址 40001 对应协议地址 0000H40002 对应 0001H40003 对应 0002H

    • PLC      地址 30003 对应协议地址 0002H

需注意,不同类型寄存器可能对应相同的协议地址,但需通过不同功能码访问,因此不会产生通信冲突。

四、指令详细说明

(一)读线圈寄存器 01H

  1. 功能描述:读取线圈寄存器当前的开关状态(ON/OFF)。

  2. 查询格式(主机发送):

以从机地址 01H、线圈起始地址 0013H、结束地址 0037H(共 37 个线圈)为例,发送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起始地址高字节

寄存器起始地址低字节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

寄存器数量低字节

CRC 校验低字节

0C

CRC 校验高字节

3.       响应格式(从机返回):

响应数据中,每位对应一个线圈状态,代表 ON代表 OFF;若线圈数非 8 的倍数,最后一个字节剩余位用 0 填充。示例返回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返回字节数

数据 1(线圈 0013H-001AH)

CD

数据 2(线圈 001BH-0022H)

6B

数据 3(线圈 0023H-002AH)

B2

数据 4(线圈 002BH-0032H)

0E

数据 5(线圈 0033H-0037H)

1B

CRC 校验低字节

CRC 校验高字节

EA

4.       数据解析示例:

    • 数据 1CDH)二进制为 11001101,对应线圈 001AH-0013H,状态依次为 ON-ON-OFF-OFF-ON-ON-OFF-ON(最高位对应高地址线圈,最低位对应低地址线圈);

    • 数据 51BH)二进制为 00011011,对应线圈 0037H-0033H,状态依次为 ON-ON-OFF-ON-ON,剩余 3 位填充 0

(二)读离散输入寄存器 02H

  1. 功能描述:读取离散输入寄存器的开关状态(ON/OFF),该类寄存器状态由外部设备触发,仅支持读取。

  2. 查询格式(主机发送):

以从机地址 01H、离散输入起始地址 00C4H、结束地址 00D9H(共 22 个输入)为例,发送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起始地址高字节

寄存器起始地址低字节

C4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

寄存器数量低字节

CRC 校验低字节

B8

CRC 校验高字节

3.       响应格式(从机返回):

响应数据中,第一位数据字节的最低位对应查询起始地址寄存器状态,按地址递增顺序从低位到高位排列;非 8 的倍数时,最后字节剩余位填充 0。示例返回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返回字节数

数据 1(00C4H-00CBH)

AC

数据 2(00CCH-00D3H)

DB

数据 3(00D4H-00D9H)

CRC 校验低字节

CRC 校验高字节

4.       数据解析示例:

    • 数据 335H)二进制为 00110101,对应离散输入 00D9H-00D4H,状态依次为 ON-ON-OFF-ON-OFF-ON00DBH00DAH 填充 0

(三)读保持寄存器 03H

  1. 功能描述:读取保持寄存器中的数值型数据,该类寄存器支持读写操作,常用于存储设备运行参数。

  2. 查询格式(主机发送):

以从机地址 01H、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 006BH、结束地址 006DH(共 3 个寄存器)为例,发送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起始地址高字节

寄存器起始地址低字节

6B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

寄存器数量低字节

CRC 校验低字节

CRC 校验高字节

3.       响应格式(从机返回):

每个保持寄存器占 2 字节,传输时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寄存器间按地址递增顺序传输。示例返回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返回字节数

数据 1 高字节(006BH)

数据 1 低字节(006BH)

6B

数据 2 高字节(006CH)

数据 2 低字节(006CH)

数据 3 高字节(006DH)

数据 3 低字节(006DH)

CRC 校验低字节

F5

CRC 校验高字节

4.       数据解析:

寄存器 006BH 数值为 006BH(十进制 107),006CH  0013H(十进制 19),006DH  0000H(十进制 0)。

(四)读输入寄存器 04H

  1. 功能描述:读取输入寄存器中的模拟量或测量数据,该类寄存器仅支持读取,数据由外部传感器等设备提供。

  2. 查询格式(主机发送):

以从机地址 01H、输入寄存器起始地址 0008H、结束地址 0009H(共 2 个寄存器)为例,发送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起始地址高字节

寄存器起始地址低字节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

寄存器数量低字节

CRC 校验低字节

F0

CRC 校验高字节

3.       响应格式(从机返回):

每个输入寄存器占 2 字节,传输规则与保持寄存器一致(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地址递增顺序传输)。示例返回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返回字节数

数据 1 高字节(0008H)

数据 1 低字节(0008H)

0A

数据 2 高字节(0009H)

数据 2 低字节(0009H)

0B

CRC 校验低字节

9A

CRC 校验高字节

4.       数据解析:

寄存器 0008H 数值为 000AH(十进制 10),0009H  000BH(十进制 11)。

(五)写单个线圈寄存器 05H

  1. 功能描述:设置单个线圈的开关状态,FF00H 对应 ON 状态,0000H 对应 OFF 状态。

  2. 请求格式(主机发送):

以从机地址 01H、线圈地址 00ACH、设置为 ON 状态(数据 FF00H)为例,发送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高字节

寄存器地址低字节

AC

数据高字节

FF

数据低字节

CRC 校验低字节

4C

CRC 校验高字节

1B

3.       响应格式(从机返回):

从机返回与主机请求一致的数据,表明设置成功。返回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高字节

寄存器地址低字节

AC

数据高字节

FF

数据低字节

CRC 校验低字节

4C

CRC 校验高字节

1B

(六)写单个保持寄存器 06H

  1. 功能描述:设置单个保持寄存器的数值,仅支持单个寄存器操作。

  2. 请求格式(主机发送):

以从机地址 01H、保持寄存器地址 0000H、设置数值 0001H 为例,发送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高字节

寄存器地址低字节

数据高字节

数据低字节

CRC 校验低字节

CRC 校验高字节

0A

3.       响应格式(从机返回):

从机返回与主机请求一致的数据,表明设置成功。返回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高字节

寄存器地址低字节

数据高字节

数据低字节

CRC 校验低字节

CRC 校验高字节

0A

(七)写多个线圈寄存器 0FH

  1. 功能描述:批量设置多个线圈的开关状态,数据区每位对应一个线圈(1=ON0=OFF)。

  2. 请求格式(主机发送):

以从机地址 01H、线圈起始地址 0013H、结束地址 001CH(共 10 个线圈)为例,发送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0F

寄存器起始地址高字节

寄存器起始地址低字节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

寄存器数量低字节

0A

字节数

数据 1(0013H-001AH)

CD

数据 2(001BH-001CH)

CRC 校验低字节

CRC 校验高字节

CB

3.       数据说明:

    • 数据 1CDH)对应线圈 0013H-001AH,最低位对应 0013H

    • 数据 201H)对应线圈 001BH-001CH,最低位对应 001BH,剩余位填充 0

4.     响应格式(从机返回):

从机返回从机地址、功能码、起始地址及线圈数量,表明设置成功。返回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0F

寄存器起始地址高字节

寄存器起始地址低字节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

寄存器数量低字节

0A

CRC 校验低字节

(根据实际计算得出)

CRC 校验高字节

(根据实际计算得出)

(八)写多个保持寄存器 10H

  1. 功能描述:批量设置多个保持寄存器的数值,支持多个寄存器同时操作。

  2. 请求格式(主机发送):

以从机地址 01H、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 0001H、结束地址 0002H(共 2 个寄存器)为例,0001H 设置为 000AH0002H 设置为 0102H,发送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起始地址高字节

寄存器起始地址低字节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

寄存器数量低字节

字节数

数据 1 高字节(0001H)

数据 1 低字节(0001H)

0A

数据 2 高字节(0002H)

数据 2 低字节(0002H)

CRC 校验低字节

CRC 校验高字节

3.       响应格式(从机返回):

从机返回从机地址、功能码、起始地址及寄存器数量,表明设置成功。返回数据如下表:

字节序号

功能

十六进制数据

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起始地址高字节

寄存器起始地址低字节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

寄存器数量低字节

CRC 校验低字节

CRC 校验高字节

五、CRC 计算

(一)CRC 校验原理

Modbus RTU 协议采用 16 位循环冗余校验码(CRC),由发送设备计算后附加在信息帧尾部,传输时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接收设备对接收到的数据重新计算 CRC,若与接收到的 CRC 码不一致,则判定数据传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