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让船舶压载舱通信零等待

楼主(2025-12-04):
一、   项目背景
华顺18”轮为2012年建造的3.8万吨级散货船,压载舱液位原采用ABB ACS400系列变频器+DeviceNet总线方式接入AB 1747-L551 PLC2024年船级社换证检验时,船东决定把主控系统整体升级为西门子S7-1500系列,以满足后续加装压载水处理装置(BWMS)时的数据瓶颈。若全部更换液位传感器,需把6个双层底舱、2个边舱共48IFM LMT1100点式液位计(DeviceNet从站)拆掉,重新铺设电缆并加长不锈钢保护管,。为节省工期与成本,设计院提出保留DeviceNet传感器,新增协议转换网关的思路,最终选用捷米特JM-PN-DNTM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实现S7-1500 PLCProf iNet主站)与IFM LMT1100DeviceNet从站)的透明通信。

三、网络拓扑设计

1.  Prof iNet环网:1516-3 PN/DP → MAR 1040 → JM-PN-DNTM2端口交换机,手拉手)

2.  DeviceNet总线:JM-PN-DNTM协议转换网关 → T型头 → 8×LMT1100从站,干线<70 m,支线<6 m

3.  接地:船体PE独立铜排,网关24 VDC负端与屏蔽层单点接地,防止海水腐蚀电位差

4.  冗余:环网恢复时间<200 ms;网关双电源端子,支持热插拔,MTBF≥10万小时

四、参数规划

1.  IP规划:
1516-3 PN/DP
192.168.1.100
JM-PN-DNTM
192.168.1.150,设备名“BallastGW1”

2.  DeviceNet波特率:500 kbps(距离<70 m,余量充足)

3.  从站地址:LMT1100依次设Node 10–17,输入8 Byte(液位+温度+状态),输出4 Byte(滤波、复位命令)

4.  映射长度:网关共占用Prof iNet 144 Byte输入/64 Byte输出,后续可再扩展10台仪表

五、实施步骤
Step 1
硬件安装

  • 利用原AB分线盒,拆下1747-SDN模块,保留T型头与终端电阻121 Ω

  • 35 mm DIN导轨固定JM-PN-DNTM工业智能网关24 VDC取自卫通配电板,加2 A快熔保险

  • Prof iNet网线采用M12-D-coded预制跳线,防盐雾;DeviceNet沿用Mini-7/8”接头,无需重新压线

Step 2 TIA Portal组态

  • 导入捷米特GSDML文件V2.43,拖曳“JM-PN-DNTM”到网络视图,设设备名与IP

  • 设备概览添加2I槽:IN 144 ByteOUT 64 Byte,更新周期4 ms

  • 创建数据块DB501,数组结构:
         DB501.Level[0..7]
    REAL,液位值)
         DB501.Temp[0..7]
    REAL,温度值)
         DB501.Status[0..7]
    WORD,报警位)

Step 3 网关侧配置

  • USB-Type-C连接网关,打开JetMatching V2.3,选择“PN-DNTM”模板

  • DeviceNet主站参数:500 kbps,扫描列表填入Node 10–17,加载IFM官方EDS文件

  • 映射表:
         Node 10
    输入0–7 → Prof iNet IN 0–7
         Node 10
    输出0–3 → Prof iNet OUT 0–3

    依次完成8台,共64 Byte输入/32 Byte输出

  • 点击下载并重启,网关RUN灯绿色常亮,DeviceNet主站扫描显示8从站在线

Step 4 传感器参数整定

  • IFM LR Device软件通过DeviceNet临时适配器连接LMT1100,设置:

    滤波时间=2 s,液位量程0–3 m4 mA对应0 m20 mA对应3 m

    温度补偿开,报警模式高高位=2.8 m,低位=0.2 m”

  • 保存参数至EEPROM,断电再上电确认

Step 5 联调与闭环测试

  • 在集控室HMIWinCC Unified)制作压载舱画面,趋势周期1 s

  • 现场人工灌水:用卷尺测量实际水位,与PLC读数比对,误差<±5 mm

  • 模拟海况摇摆台±15°,连续2 h记录,液位跳变<1 cm,通信无丢包

  • 做断纤自愈测试:拔掉任一Prof      iNet端口,MRP152 ms内切换,液位趋势无断点

Step 6 船级社验收

  • LRTest and Trials》第5.3.2条,进行45 min通信稳定性试验,8台传感器同时在线,周期抖动<1 ms

  • 出具《Protocol      Conversion Gateway Installation Record》,网关型号、序列号、节点地址与I/O映射表一并盖章,随船档案保存

六、经验总结

  • 捷米特JM-PN-DNTM工业级协议转换网关双从站架构可在不改变原DeviceNet物理层的前提下完成协议桥接,特别适合船舶改造这类工期=金钱的场景

  • 配置时遵循同名同址原则——DeviceNet节点号、Prof iNet设备名、IP末段一一对应,可显著降低映射错误概率

  • 船用环境需关注盐雾与振动,网关IP20壳体须加装304不锈钢防溅罩,DIN导轨加防震垫圈

  • 后续维护只需备份一份*.jet映射文件,10 min内可完成整机更换,实现零编程即插即换,大幅提升船舶运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