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电压测试仪BDJC-100KV

楼主(2025-12-04):
       电压击穿试验仪(又叫耐电压测试仪)采用计算机控制,通过人机对话方式,完成对绝缘介质材料的工频电压击穿,工频耐压试验。适用于对固体绝缘材料(如:绝缘漆、树脂和胶、浸渍纤维制品、层压制品、云母及其制品、塑料、薄膜复合制品、陶瓷和玻璃等)在工频电压下击穿电压,击穿强度和耐电压的测试。仪器对实验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快速、准确地进行采集、处理、存取、显示、打印。

技术指标:输入电压:AC 220V

功    率: 50kv以下3KVA

输出电压:AC 0~50kv

升压速率: 速度为0.1kV/s  0.2kV/s  0.5kV/s  1.0kV/s  2.0kV/s  3.0kv/s 5.0KV/s

⒈击穿电压(V):用连续均匀升压的办法对试样施加工频电压并保持试样发生击穿时的电压值,以kV表示。

⒉击穿强度(E):试样的击穿电压值与两个电极间试样的平均厚度之商,以kV/mm。

 安全说明:

试验在较高电压下进行,所以我们在设计时加以必要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发生意外。

1.试验在试验箱中进行,试样可放在空气中或变压器油中。电压头安全放电距离对四周均小于200mm,试验时即使触到箱壁也不会发生危险。

2.升压变压器高压侧尾端及仪器外壳是连接在一起的,即仪器外壳与该地点的地是等电位。

3.电路保护:仪器设有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失压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电路等。

 整机组成:

1、升压部件:由调压器和高压变压器组成的升压部分。

2、动部件:由步进电机均匀调节调压器使加给高压变压器的电压变化。

3、检测部件:由集成电路组成的测量电路。通过信号线把检测的模拟信号和开关信号传给计算机。

4、计算机软件:通过智能电路把由检测设备采集的测控信号传给计算机。计算机根据采集的信息控制设备运行并处理试验结果。

5、试验电极:根据国家标准(1408.1-2006)随设备提供三个电极,具体规格为:Ф25mm×25mm两个;Ф75mm×25mm一个。(订做除外)

操作步骤:

1、试验前的准备:

1)打开试验机右侧的总电源开关,预热15分钟。

2)打开计算机进入Windows系统。双击本仪器软件的快捷图标打开试验登录界面输入登录密码即可进入试验界面。

2、交直流试验的切换

1)本仪器高压输出为交流电压。直流的获得方式为在原回路中串入高压硅堆,使测试回路为脉动的直流电压。实现的过程为,硅堆已经在高压变压器的高压绝缘塔中,平时用一个短路杆把高压硅堆短接。需要直流试验时,取出短路杆,使高压硅堆接入测试电路中,这时回路的电压为脉动的直流电压。

2)前面板直流交流选择按钮。该按钮的状态不能改变设备输出的电压性质。按下该按钮,设备仅仅是把直流报警电路接入。指示用户,当打开箱门时,您需要对高压均压球放电。转动放电杆,使放电杆的端部铜球接触高压均压球。建议用户每次放电铜球接触高压均压球时间大于五秒。

3)试验的交直流电压切换,主要取决于高压绝缘塔中的短路杆是否取出。当取出短路杆时,高压均压球上的电压为直流电压,插入短路杆时,高压均压球上的电压为交流电压。短路杆的取出、插入参看左侧的示意图。

4)在直流试验时,计算机也要选择直流状态,否则测的结果是不正确的。简单的说,交流电压与直流电压有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