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微型Pirani皮拉尼真空计的热导式传感器MTCS2300

楼主(2025-12-05):
Pirani真空计是一种热导率计,通常也称为"热传导式热量计"。Pirani真空计传感器工作原理分为两种,一种是热电偶式,另一种是惠斯通电桥式。在Pirani真空测量仪中,热传递速率是真空系统中存在的气体分子数量的函数。Pirani真空压力计能够在各种真空技术应用中提供可靠的压力测量。

Pirani真空计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皮拉尼真空计传感器包含一个加热部件,如加热丝或薄膜,通常通过使用桥接电路将其加热至高温。当气体分子密度发生变化时,热量从金属丝传递到气体会受到影响。这种热损失取决于气体类型和压力,使金属丝保持在温度下所需的能量也相应变化。因此,能量的量取决于真空压力,并且可以转换为压力值。准确的真空压力测量取决于桥接电路对传感器温度保持非常准确控制的能力。常见的技术是使用惠斯通电桥电路。在Pirani电桥桥电路的一种设计中,通过电子反馈回路将桥的两个支路控制在相同的电压下。然后,测量技术是对将加热的传感器保持在高于环境温度的给定温度所需的功率进行定量。

在使用加热传感器金属丝的仪表的情况下,有三种主要的热损失途径:通过金属丝及其支架的整体热传导、辐射损失和通过气体的热传导损失。因此,精心设计的Pirani真空计传感器很大限度地减少了由于辐射和整体热传导造成的信号损失。辐射损失强烈地(四次方)取决于加热传感器的温度。因此,当操作Pirani测量仪时,重要的是将传感器保持在足够低的温度,使得辐射损失机制不会主导整个信号。同样,精心设计的Pirani真空测量仪通过传感器敏感元件很大限度地降低了整体热导率。对于辐射和整体热导率损失,损失系数取决于温度。

Pirani皮拉尼真空计的优点是什么?

Pirani真空计具有许多优点。很重要的是,这些真空压力计通常非常易于使用,并且可以提供多年无故障、可靠的压力测量,因为它们没有移动部件。此外,它们非常经济,成本远低于电容式真空压力计。输出监控的灵活性包括本地显示器、模拟输出和/或数字通信。Pirani真空计相对快速,对真空系统压力的变化非常灵敏。其内部尺寸非常小的仪表可以提高响应速度。应该注意的是,对流增强型Pirani真空计需要更大的体积来支持对流,因此可能具有较慢的响应,这仅仅是因为管内必须排空的体积更大。对流增强型Pirani真空计测量高达大气压的压力,然而,它们在除空气或氮气以外的气体中的精度可能非常差。

Pirani皮拉尼真空计传感器有哪些应用?

皮拉尼真空传感器广泛应用于各种真空技术领域,真空系统用于各种应用,包括半导体制造、研究实验室和真空封装。热导率传感器在低压环境中特别有效。包括:

1.高真空泵的前级压力测量:如光伏、镀膜、等离子行业。

2.中低真空测量:如照明、冶金行业。

3.真空连锁控制:如高真空计的点火开关控制。

4.半导体制造,在半导体制造中,保持高质是的真空对于薄膜沉积和蚀刻等工艺至关重要。热导真空传感器可准确测是真空室中的残余气体,确保最佳的生产条件。通过监测气体浓度,制造商可以防止半导体器件中的污染和缺陷。

5.科学研究,在研究实验室中,热导率传感器用于测是需要受控环境的实验中的真空度。例如,在涉及高能物理或材料科学的研究中,准确的真空条件对于获得可靠的结果是必要的。这些传感器帮助研究人员保持所需的真空度,并监测可能影响他们实验的任何波动。

6.真空包装,在食品和包装行业,热导率传感器用于真空包装系统,以确保达到所需的真空水平,通过测量包装室中气体的导热系数,这些传感器有助于保持食品的新鲜度和保质期。

皮拉尼真空计传感器常见问题:

Pirani真空计的一些最佳实践是什么?

Pirani真空计仪表没有活动部件,通常不需要维护。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类型的真空仪表容易受到污染,尤其是在油基泵送系统中。在有污染的系统中,仪表管的安装应使端口朝下,以减少管内的油积聚。对流驱动的Pirani真空计应始终安装在圆柱轴平行于地板的位置。未能正确安装这种类型的仪表将导致读数错误,超过粗略的真空水平。如果真空系统有过多的油蒸气或其他污染物,可以使用分子筛过滤器来延长仪表的使用寿命。

皮拉尼真空计中热导式传感器推荐:

MTCS2300热导式传感器是专用MEMS器件,根据皮拉尼原理进行热导率测量,为小型TO8或TO39封装。该传感器采用镍铂电阻MEMS技术, 将一个大微机械低应力氮化硅膜、两个加热用薄膜电阻以及体硅上的两个补偿用参考电阻,集成在微型封装中。此MEMS结构结合了用于电源和温度分析的简单CMOS标准集成电路,是要求超低功耗、出色信噪比以及耐腐蚀气体的尺寸关键真空OEM传感解决方案的合适之选

MTCS2300热导式传感器特性

  • 扩展测量范围 10-4 ~ 1000 mbar

  • 传感器几何结构和传感器电阻完美匹配的MEMS微机械硅传感器

  • < 0.1 cm3的超小传感器气体体积

  • 皮拉尼微导线到墙的距离由硅微机械调节,可降至10 μm 或 20 μm ,具有优异的传感器重复性

  • 采用带250 Ohms大集成电阻和小加热元件的MEMS硅传感器,因此具有超低运行功耗(< 6 mW)

  • 超快响应时间 < 50 ms

  • 由于相似的加热电阻和参考电阻,在微型结构的铂镍薄膜工艺中轻松实现了温度补偿

  • 不受安装位置影响

  • 尺寸小,抗冲击能力强(>1000 G)

  • 耐腐蚀性气体,如氢气,使用金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