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反应很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12-06):
最近在淘宝买的中达优控的新的屏幕,客服说和之前一样的型号,之前用的程序下载进去结果屏上按钮按下去半天才有反应,之前买的机器都很正常,问淘宝客服也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一般是通讯慢的问题,可尝试:1、勾选启用高速通讯;2调整通讯时间,5ms、50ms、100ms、200ms、500ms等时间都可尝试下;2,屏幕控件地址间隔跨度尽量靠近,确实很大的可增加PLC连续地址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