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报串口一通讯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5-12-08):
最近买了一款ES系列的触摸一体机,刚下程序就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首先检查屏工程com1有没有设对,屏工程com选连接目标选台达其他默认就好;其次plc回复出厂设置目的是把通信参数恢复默认;还有程序有写通信的需要注意一体机485是com2还是com3的使用错误会导致屏和plc通信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