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1410-2006硫化橡胶体积电阻率表面电阻率测定仪

楼主(2025-12-09):
一、概述

   采用高性能微处理器控制的绝缘电阻测试仪。输出电压1-1000v连续可调,可以测试5*102Ω~1*1016Ω的直显电阻/电阻率(超出显示电流换算可到20次方),最大显示99999数,测试速度可达5次/秒。仪器拥有专业分选功能,具有10组设置存储数据,多样分选讯响设置,配备Handler接口,应用于自动分选系统完成全自动流水线测试。内置RS232接口及LAN接口,用于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与分析。计算机远程控制指令兼容SCPI(Standard Command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仪器标准命令集),高效完成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功能.GB/T1410-2006硫化橡胶体积电阻率表面电阻率测定仪用于测量绝缘材料、电工产品、各种元器件的绝缘电阻;与恒温水浴配套后,还能测量不同温度下的塑料电线电缆(无屏蔽层)的绝缘电阻,该仪器具有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操作简单、输入端高压短路等优点,仪器的最高量程 16次方超出16次方显示电流通过换算最大可到20次方电阻值(测试电压为1-1000V)。

二、主要参数

• 显示采用4.3寸高分辨率TFT屏显示,操作简单

• 机身小巧,功能强大测试性能卓越

• 回读电压精度0.5%±1V

• 绝缘电阻最大精度 1%快速测试

• 最小测试周期仅需200ms恒压测试

• 采用恒压测试法快速测量绝缘电阻丰富的接口配置

• HANDLER口

• RS-232接口

• 以太网接口

• U盘接口

•可连接上位机软件操作

供电

• 110v~240 V双模式供电

• 电源频率47Hz~63Hz

• 最大功耗 50W

三、技术指标

参数

一般功能:

测量参数  绝缘电阻 R,泄漏电流 I,表面电阻 Rs,体积电阻 Rv

测试电压 1-1000v  1000个档位可以调

测试范围  电阻102Ω~10 16Ω基本覆盖半导电材料和超绝缘材料的电阻测量(超出显示电流最大换算可到20次方), 电阻率最高可达到1022Ω.cm

测量方式:手动/自动两种

界面语言选择:英文/中文 两种

显示位数:4/5位  两种选择

测量模式:三种

测试速度可选择  快速 5 次/秒,慢速 1 次/秒,两种可选

回读电压精度  0.5%±1V

测试特点:带设置记忆功能 开机一键测试出结果 不用反复设置

可设定测量延时和放电延时

十种自定义测量模式可以用户自己编辑开机直接调取 满足不同材料的测试需求

量程超限显示  量程上超 和量程下超

输入端子  香蕉插头,BNC 插头

精度保证期  1年 根据计量证书有效期  可在全国任意检测所检测 精度保证

操作温度和湿度 0℃到40℃80%RH以下(无凝结)

存储温度和湿度 -10℃到60℃ 80%RH以下(无凝结)

操作环境  室内,最高海拔2000m

电源  电压:110V/ 220V AC 频率:47Hz/63Hz 两种供电模式

功耗  50 W

尺寸  约 331 mm x 329 mm x 80 mm

重量  约 4.1kg

GB/T 10064-2006测量固体绝缘材料绝缘电阻的试验方法

前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0167:1964(测定固体绝缘材料绝缘电阻的试验方法》(英文版)。为便于使用,本标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删除国际标准的目次、前言和序言

b)删除国际标准的小标题第一节至第八节;

c)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d删除国际标准第12章的注;

e)增加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删除第19章参考文献;

D图按GB/T1.1-2000标注,

考虑到我国国情,将IEC 60167;1964第9章中“锡箔"改用“铝箔”。本标准代替GB/T 10064-1988(固体绝缘材料绝缘电阻的试验方法》。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测定固体绝缘材料绝缘电阻的试验方法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绝缘电阻的方法,但不再区分体积电阻和表面电阻。

本标准适用于试样精度要求不高,只要求一般定性的快速测定电阻值的场合。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R/T1410-2006国体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试验方法(IEC 60093;1980.IDT)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绝缘电把iasulation resistance

与试样接触或嵌入试样的两个电极之间的绝缘电阻,是加在电极上的直流电压与施加电压一定时间后电极间总电流之比。它取决于试样的体积电阻和表面电阻,

4意义

4.1按本方法所测出的电阻值包括了体积电租和表面电阻,但未将这两部分区分开。本方法与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推荐试验方法相比(见GB/T 1410-2006),不能给出所测材料十分确定的数值,但是所测实验数据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绝缘材料的性能。

4.2本方法非常适用于确定湿度对吸型的绝缘材料的影响,在这些绝缘材料中,条件处理不仅会望著改变材料的表面绝缘性能,而且也会显著改变材料内部的绝缘性能。

5试验设备

5.1 绝缘电阻可以用电桥法或者用测量电流和电压的方法来确定。这些方法详见GB/T 1410-2006.5.2测量时施加足够稳定的直流电压,使电压变化时所出现的充电电流与贯穿试样的电流相比可忽略不计,如需要,可使用若干电池。

6 电极

材料在试验条件下应不会被腐蚀,且不会与被测材料起反应,可以使用下列几种电视:当测量侧重于体积电配时,通常使用圆锥形插销电极:当测量侧重于表面电阻时,使用其他几种电极。

7固锥形插销电极(对平板、管状和棒状试样)

采用直径约5mm并带有约2%锥度的干净黄铜或不锈钢作为国锥形插销电极,其长度应符合第10章的要求。这些电极适用于平板,管状和棒状试样(见图1、图2),将电极插人试样上两个中心距离

为25mm±1mm的横向并列的孔中(见第10章)。

8导电涂料电极(对平板,营状和律状试样)

导电除料可用作电极材料,可电涂料的溶剂应对被测材料没有任何影响,两条1mm宽的导电涂

料条沿着管或棒的圆周面等距离地涂上,使相邻两边的间隔为10mm±0.5mm,这种电极也可以用于板状试样,此时电极是两条平行的1mm宽的导电涂料,每个电极的总长度是100mm±1mm,它们的间距为10 mm±0.5mm(见图3.图4)。

9条形电极(对薄片试样及带状试样)

电极是尺寸约为10 mmx10 mmX50 mm的金属条形夹子,两电极间的距离为25mm±0.5 mm(见图5)。这种电极适用于薄片材料(通常为1mm厚或更薄)和柔软带状材料。条形电极可用绝缘件安装在全属支架上,金属支架在测量电阻时可用作保护电极(见图5e))。

另一种方法,电极可用试样来支撑,或用两个绝缘件将试祥两端支撑起来(见图5b))。对刚性材料,条形电极应用铝箱卷绕,卷糖铝箭的电极与试样夹紧后,应该用一组小的工具沿电极边缘压平铝箔,

以保证电极与试样紧密接触。

10用圆锥形描销电极的试样

用圆锥形插销电极进行测量时,矩形平板试样尺寸至少为50 mmX75mm(见图1).管或棒试样直径至少为20mm,长度至少为75mm(见图2)。为了插人这种电板.在平板,管或棒试梯上钻两个平行于横向并列垂直于板面的小孔,其中心间距为25 mm±1mm,将孔用绞刀缠成与插销电板一样的镰度以后,每个孔大端的直径应在4.5mm至5.5 mm之间。两个孔应该完全钻穿试样,如果悬管状试样则只粘通一管壁。

在钻或投试样时,应注意保证小孔附近的材料不受任何损坏(例如开裂,担伤或炭化)。孔中心离开试样边缘至少25mm,将电极压人(而不是锤人)孔中,以使电极与试样紧密配合,并使电极伸到试样

外不小于2mm(见图1和图2)。

11用导电涂料电极的试样

用导电涂料电极进行测量时,矩形平板试样尺寸至少是60 mmX150 mm(图3)。棒或管试样长度至少为60mm(见图4)。

12用条形电极的试样

用条形电极进行测量时,带状或窄条试样的宽度应为25.5mm或更窄一些,长度至少为50mm(见图5)。

13试样处理

试样的预处理,条件处理,试验的条件取决于被试材料的性质.应在材料规范中规定,

14试验程序

14.1每次试验所用试样的数量应在材料规范中规定。在进行电阻测量之前,试样应适当地笔选(见第17章),清洁(见第18章),安装(见第19章)和处理(见第13章)。应保持在处理的大气条件下对每个试样分别进行电阻测定。

当试验过程中在试样周围不可能保持所要求的大气条件,则应迅速地将试样从处理的大气中移出并在几分钟内进行试验,试样移出和侧量之间所允许的时间应在材料规范中规定,规范中也应规定是在

处理前还是处理后安装电极,

14.2 试样和电极应按照第6拿至第12章进行选择,应用满足其灵敏度和精确度要求的仪器进行电阻测量(见第5章),除非另有规定,施加电压应为500V±10V,电化时间应为1min。

15结果表达与计算公式

用导电涂料电极测量管和棒试样时,被测电阻R;应用下式换算成电极长度为100mm时的电阻:

R

式中:

R-对应于长度为100mm的试样电阻,单位为欧姆(Ω):

d一-管或棒的直径,单位为毫米(mm)。

用条形电极测量宽度不是25 mm 的试样时,被测电阻Rx应用下式换算成宽度为25mm时的

电阻:

R=.R

式中

R对应于宽度为25mm的电阻,单位为欧姆(Ω);

b-宽度,单位为毫米(mm)。

16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项目:

一绝缘材料的名称;

一一试样尺寸:

一一试验方法和电极类型,包括导电涂料的性质:

电极是在处理前还是处理后安装;

-清洁方法;

一一预处理(必要时)和条件处理:

测量过程中的条件;

一-试验电压:

--电化时间:

--测量得到的各个绝缘电阻数值。

注;用各个绝缘电阻数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不太理想,因为高数值对结果影响太大。反之,取各个试样的电导率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则低数值又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最好使用各个数值的对数的算术平均值,即几何平均值,以避免个别数值带来的影响太大。

17试样选择

绝缘电阻的测量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试样的表面状况,应注意选择表面没有损伤的试样,

18试样清洁

在许多情况下要求在使用条件下进行试验。此时,试样不应清洁处理。如果希望擦净,应在条件处理以前将试样表面用乙醉和乙醚混合液或其他合适的溶剂擦净,并不与棵手指接触(建议带醋酸纤维手套).

19试样安装

在安装被测试样时,除了与试样相连的电极外,电极之间不应有导电通路。当安装支架要求保护电极时,应按照GB/T1410-2006中规定的方法进行。